【急急急】 求助 关于天地飞7遥控器

楼主(2015-05-05):
为什么我一推油门,方向舵会自己打满舵??
   所有混控都关了,恢复出厂设置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断了?

不知道啊,好烦

网友B:
线断了可能是那根线断掉了?我的D10 也有问题  就是动升降舵方向跟着动

网友:
不过你这是新款摇杆,不应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断了可能是那根线断掉了?我的D10 也有问题  就是动升降舵方向跟着动

就是这其实是两个电位器嘛,动油门的时候方向电位器是整个随着转的

网友:
找一下 天地飞的售后 咨询下,不行就返厂

网友:
是不是选了直升机模式了?

楼主:
谢谢,,现在已经返厂了

网友:
8楼说的应该对,我猜的,如果新手多找找设置吧,

网友:
好像是模式选错了,我刚到手FS9时也是这样,后面清除所有温控,改成固定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