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给船刷环氧树脂时候遇到的问题,求解惑。

楼主(2015-05-05):
孩子看中了阿卡迪拖轮的可爱样子,爸爸义不容辞的操作一艘。目前开始给船内刷环氧树脂的时候,发现刷上去以后环氧树脂会自己变的坑坑洼洼的(无论刷多少遍都会自己出现空缺的地方,厚刷夜没用),材料什么的本身已经打磨过,是因为我已经上过一遍底漆的关系么?盼解惑,谢谢。

网友:
可能是环氧树脂太厚了吧。没稀释吗?

网友:
人家压的平都是抽真空的,刷有气泡是很正常的

楼主:
这个需要稀释么,真不太清楚。

网友A:
刷环氧是越薄越好,不是越厚越好。厚了就会坑坑洼洼出气泡,都很正常。
刷环氧是为了让树脂渗入木材和缝隙中,一是防水二是加固,而先上底漆会降低结合度,所以是错误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环氧是越薄越好,不是越厚越好。厚了就会坑坑洼洼出气泡,都很正常。
刷环氧是为了让树脂渗入木材和缝隙 ...

谢谢你。
原来是这样,看来画蛇添足啦。不过关于薄的话,我是每次1/3刷头沾胶,等自然滴下的几乎没有了后再刷的。另外之前有人说要稀释,请问需要么?

网友B:
刷了树脂后加一层纤维布,用毛刷把气泡点掉,最后上一层脱模布,干透后撕掉脱模布就能有平整的内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了树脂后加一层纤维布,用毛刷把气泡点掉,最后上一层脱模布,干透后撕掉脱模布就能有平整的内壁了

谢谢指教,上TB去找找相关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上TB去找找相关材料。

找到以后说一声,我也正要刷!

网友C:
高纯度酒精稀释下就好了9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纯度酒精稀释下就好了97%

是稀释环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稀释环氧吗

可以很好的稀释,有条件少调一点实验下在刷。

网友:
绝对好用

网友:
稀释过直接刷就可以了

网友E:
电机架是否也要用树脂刷一下才结实,但刷了以后电机架就拿不下来了,也不能进行微调了,电机架也是层板做的,一直在纠结。如何是好?

网友:
把你的船拿出来我们参观一下吧。

网友:
牛13的不得了啊,果断收藏,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架是否也要用树脂刷一下才结实,但刷了以后电机架就拿不下来了,也不能进行微调了,电机架也是层板做的 ...

用弹簧连轴器就可以了,提前确定好位置 。

网友F(2015-09-22):
我用过医用酒精稀释树脂,也很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医用酒精稀释树脂,也很好用。

是将酒精和混合液(树脂和固化剂已经调好)一起稀释呢?还是先将酒精和树脂稀释后再调和固化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将酒精和混合液(树脂和固化剂已经调好)一起稀释呢?还是先将酒精和树脂稀释后再调和固化剂?

我用的是环氧树脂,就是网上卖的那种无色透明的。树脂加入固化剂后,再添加酒精,然后尽快搅拌均匀,树脂各组分混合后固化过程中会发热,酒精里的水分会蒸发掉,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环氧树脂,就是网上卖的那种无色透明的。树脂加入固化剂后,再添加酒精,然后尽快搅拌均匀,树脂 ...

谢谢,我在网上也买了稀释剂,但不是酒精,不知是什么东西,说是要先和树脂混合后,再加固化剂。你的这种方法我也去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