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疆技术员 解锁后电机没有怠速

楼主(2015-05-05):
求助大疆技术员和各位老师    解锁后电机没有怠速  而且 推油门要过50%电机才转  低于50就直接停了 怎么回事  ?
该怎么调

网友:
什么飞机啊

网友A:
模式错了吧,定高就是这样,

网友B:
DJI的NAZA飞控,自己配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错了吧,定高就是这样,

我又研究了一下有怠速了    但是是这样的  手动模式下 油门是线性的一推就有(油门是从小打到随推杆变化)  姿态模式和gps模式下 扒杆开始怠速   推油门0到50% 这一段是没有变化的 过了50%才开始线性变化  收油也是一样 到50%以上线性变化 再往下50%~0%就没变化一直怠速了 这样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的NAZA飞控,自己配的遥控器?

是的  用的富斯9的控

楼主:
650 四轴  飞跃机架  富斯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错了吧,定高就是这样,

模式错了吧,定高就是这样,     是什么意思呢  详细点好吗?   我的新研究结论:有怠速了    但是是这样的  手动模式下 油门是线性的一推就有(油门是从小打到随推杆变化)  姿态模式和gps模式下 扒杆开始怠速   推油门0到50% 这一段是没有变化的 过了50%才开始线性变化  收油也是一样 到50%以上线性变化 再往下50%~0%就没变化一直怠速了 这样正常吗?

网友C:
电调油门行程校过了吗?调参软件遥控校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油门行程校过了吗?调参软件遥控校对没有?

校准 过  4个点击仪器校准的  现在是手动模式很线性 GPS 和 姿态 要50% 油门才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用的富斯9的控

哥们是玩固定翼出身,刚转多轴的吧?
跟我从前一样。
DJI的多轴就是这样设计的。如果是DJI的原装控,油门是自动回中的。
你仔细研究一下说明书吧,推荐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是玩固定翼出身,刚转多轴的吧?
跟我从前一样。
DJI的多轴就是这样设计的。如果是DJI的原装控,油 ...

就是  才转多轴  玩电固  4年了    所以把我 都弄糊涂了   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对吗?       我怕的就是油门在中 就是悬停 推上就爬升  下拉就降落 关键就是下拉是 油门突然变小后飞机会掉落

网友:
很正常!就是這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  才转多轴  玩电固  4年了    所以把我 都弄糊涂了   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对吗?       我 ...

是的,正常,飞之前一定要先校准油门行程。
飞起来以后油门在中位,飞机悬停,低于中位飞机下降,拉到底下降的速度快。
调参的时候有一个停机的选项,选择为智能停止。
另外可以去淘宝搜一下遥控器回中套件。或者直接收个2手精灵的遥控器、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正常,飞之前一定要先校准油门行程。
飞起来以后油门在中位,飞机悬停,低于中位飞机下降,拉到底 ...

太完美了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