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些云台可以装在四轴前面或者上面的?

楼主(2015-05-05):
如题,请问,哪些云台可以装在四轴前面或者上面的?
因为觉得挂下面的云台,太占用高度了,携带不方便。

网友:
能把那桨移开吗?

网友:
能否把控移开

网友:
能否把控和桨都移开?

网友:
能否把那女的移开?我要看直机!

网友:
5楼你装什么纯洁。楼主能否把内直机移开我要看内女的

网友:
能否把女孩和直机都拿开 我要看床!!

网友:
你要是怕占用高度 把飞机倒过来放不就行了

网友:
能把床挪开么,我要看地板啥样

网友:
看样子楼主想玩鸡了

网友:
应模友要求,我是来帮忙把妹子搬走的。请楼主报地址

网友:
能把女孩放上面吗,飞机可以下面

网友:
目测 咪咪不大

网友:
贫乳?人妖

网友:
lz,你能把桨移开、控移开、直机移开,坐会儿么?---楼下站会儿-继续--

楼主:
一群狼,在吼叫。

网友:
直升机后面的壁纸不错哦~!

网友:
楼上S都是神回复。

网友A:
雲台都可正反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雲台都可正反裝的

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