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PM 抽风

楼主(2015-05-05):
麻烦大神给看看我的APM 2.6  3.2.1固件,现在飞行时会抽一下,电机会不定时的一抽一抽的,抽完之后马上回复水平,现在不敢飞了。。。

网友A:
如果是用的华科尔d10配rx1002的话就换一套遥控器把。可以把d10刷开源固件,用别的兼容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的华科尔d10配rx1002的话就换一套遥控器把。可以把d10刷开源固件,用别的兼容接收机。

不是控的问题吧。。。。我用天七和D10都试过都这样

网友B:
楼主我也最近遇到你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修改了ins_mpu6k_filter值到20或10就好了,这个震动LOG的Z轴我也是特别大。。。不知道为啥

网友:
刷回3.12或者3.15固件吧

网友:
你的z 为啥是正值? wiki说明的是-10 到-15

网友:
这个和控的关系真不大吧。我用的也是D10+RX1002   不过用在穿越机上,地面距离真不远!

网友:
我也有过有个电机一抽一抽的  是电调勒紧松点就好

网友:
我也是,不过我是四个电机同时抽,也就是垂直方向上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最近遇到你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修改了ins_mpu6k_filter值到20或10就好了,这个震动LOG的Z轴我 ...

ins_mpu6k_filter 怎么像是滤波器,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ins_mpu6k_filter 怎么像是滤波器,在哪里?

全部参数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ins_mpu6k_filter 怎么像是滤波器,在哪里?

我原来那个值是0

网友:
震动太大  ,减震或者刷回3.1.5可以解决

楼主:
改了20没用,刷会3.1.5还是一样

网友C:
4个一起窜的话有可能是气压计受干扰了,我之前的两个APM2.8的其中的一个就出现过向上一窜一窜的,后来我换了一块黑的海绵就解决问题了。不过也有可能是震动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一起窜的话有可能是气压计受干扰了,我之前的两个APM2.8的其中的一个就出现过向上一窜一窜的,后来我换 ...

不是一起的只有一边

网友:
继续调参吧

网友:
我也有这问题,气压、振动都正常,总是不定时一跳一跳的,怀疑3.2固件占用资源过多使飞控不稳定了。换成3.1.5就好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  刚才听楼上的  上了减震  一切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