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玻璃钢船体的新工艺

楼主(2015-05-05):
我以前玩了很多年模型飞机,最近喜欢上了帆船,各大船模网站潜水,对制作船体大有感慨,现把制作环氧树脂模型飞机的办法,引入船模制作,等待大家实验
阴阳模做船壳的缺点很明显,单件制作费时费力(批量除外),由于是空壳,尺寸一大,强度就不够,还需内部加强,一旦漏水,有沉船可能。
我的办法制作的船壳不会沉船有足够的强度,外表面极度光亮,如用染色法可以不用喷漆
办法如下:1,制作龙骨,2,每两片龙骨间放入硬泡沫固定,厚度同龙骨距离,3,用一节(约15CM)500W电炉丝两端绕在硬木手柄上,并加上合适的电源(约10V左右,以电阻丝微红为好),4,双手各拉一手柄,通电,电炉丝左右靠在龙骨上滑行,将龙骨间的泡沫切成同龙骨外形的船体,更换不同的龙骨,直至切出全部船体。龙固间加入泡沫船体粘好(根据不同部位需要镶入木条)加水砂纸轻磨船体,使之光滑,泡沫夹心船体做好了  5,调好环氧树脂,均匀地将玻璃布贴在船外表面,刮去多余环氧,外面贴上塑料布,放入真空袋中,抽真空,待固化后,撕去环氧外的塑料布,好了一艘镜面的船体做好了。
优点,制作省时省工,强度大,不会沉船

网友A:
你用真空方法做的当然可以做到镜面效果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空气压缩机的!

网友:
方法很不错!学习了。只是真空度要多高,用吸尘器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真空方法做的当然可以做到镜面效果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空气压缩机的!

冰箱压缩机既可以做真空泵又可以做空气压缩机(喷漆笔用正好)。

网友:
谢谢!能上些具体的图片和视频就好了!!!

网友B:
楼主用什么泡沫碰到环氧树脂不溶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箱压缩机既可以做真空泵又可以做空气压缩机(喷漆笔用正好)。

好主意!到收旧废品的那里求购一个,也花不了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什么泡沫碰到环氧树脂不溶解吗?

什么泡沫都不溶解,,建材用的蓝绿色的挤压版尺寸可以做的很精确,(因为挤压版比白色泡沫硬度大,但是韧性低)

网友:
你这整个就一泡沫块啊。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的这个方法用来制作DLG机翼啥的问题不大。但是要用热切割来制作帆船船壳,就不一定适合了。这主要是因为帆船模型的龙骨和肋板形状造成了每块肋板之间都是凸出的双曲面,而热切割法只能得到两块肋板之间的直线段,无法保证外形的准确性。而除此以外楼主说的办法都是可行的。泡沫制作出来的阳模是可以直接糊玻璃布,再经过处理去除泡沫部分得到成品的玻璃钢船壳。具体您可以参考我刚发的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6340&extra=page%3D1

网友C(2016-02-19):
龙骨应该是船体中线从船头经船底到船后的骨干。按楼主所说的“龙骨”似乎应是肋骨,肋骨是船体某一段横切面的轮廓,从船头到船尾若干横切面形成若干肋骨的形状,若干肋骨架到龙骨,形成船体的骨架。

网友(2021-03-26):
你的镜面一点是波浪起伏的镜面。

网友(2021-06-16):
引用 网友C:
龙骨应该是船体中线从船头经船底到船后的骨干。按楼主所说的“龙骨”似乎应是肋骨,肋骨是船体某一段横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