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乾丰5030桨跟其他同款桨的平衡对比测试,结果很意外

楼主(2015-05-05):
虽然乾丰的5030桨卖的贵点,但平衡性能非常好,跟类似的桨来对比后我感觉贵点还算值得的。使用的平衡器是美国的
DUBRO499螺旋桨平衡器 这个平衡器相对来说比市场上那种便宜的磁悬浮精度高很多,测试平衡非常爽,但价格也比一般的贵十几倍,但效果非常好。本次测试中如果有一些操作上的失误也请大家指出谢谢

网友:
也挺耐炸的

楼主:
耐炸的话比较好,但强度希望后期的能增强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耐炸的话比较好,但强度希望后期的能增强一点。

刚买了ATG的,据说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买了ATG的,据说更好

不知道平衡怎么样了,感觉乾丰应该会出这样的高强度桨吧,希望出了后再测试下

网友B:
奇怪了 我买的乾丰6030 超级软,且震动大,没炸过桨根就有开裂的小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 我买的乾丰6030 超级软,且震动大,没炸过桨根就有开裂的小痕

有可能的假货吧,我用过6030,强度不错的,而且韧性很高

网友C:
这个测试没多大意义的,因为上到电机又存在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测试没多大意义的,因为上到电机又存在误差了

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好点的,不过现在的垃圾电机是自身平衡有问题

网友:
乾丰桨就那么回事儿,也有不平衡的,我测下来的结果,半斤八两,但是不如便宜的桨耐炸,乾丰现在出的6030不知道会不会好点,以前买的空中断桨
哦,我说的便宜的桨是FC桨,别的便宜的桨还没试过。

网友:
觉得穿越小机没必要纠结这个平衡

网友:
那个强化版的fc还耐炸点 gf除了碳尼龙的 其他真心一般 空中断桨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