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屏幕有两条不显示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5-05-05):
遥控器没摔过,就重新贴过一次膜,难道是因为贴膜的时候手压的?

楼主:
最下面那里,横着的

网友:
我的14SG也是同样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0705&extra=

网友:
屏幕排线的问题,拆开压一压试试。如果不行就只能换屏了

网友:
没多大影响嘛

网友A:
我的拆拆装装几十次……

网友:
排线松了,最严后果也就换个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拆拆装装几十次……

  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