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装Gpro调试完成,打尾舵回中缓慢且回不到中点

楼主(2015-05-05):
我的450换成Gpro,尾巴回中缓慢,而且回不到中点。我试着调控和Gpro设定里尾舵的各种感度,没什么作用。尾舵机是DS520.有用Gpro的老师给指点一下吧。以前用3GX回中很利索。

网友:
GPRO个人感觉是一款很蛋疼的陀螺仪。。我的450L,初始数值和实际数值会差很多,而且对机械要求很高。

建议调整
1.尾舵中立点。尾巴会不会回弹就看中立点对不对,这么说,我的450L,相同转速下,球头松半圈就开始弹了。
2.调高尾舵锁定感度,回中缓慢且回不到中立点跟这个会有很大关系。这个数值是能调多大就调多大,但是大了会造成尾舵回弹。
3.尾舵感度也很蛋疼,高了会造成尾巴来回抖动,低了会造成尾巴回弹。

亚拓小机的电装真是呵呵了,锁尾最好换掉。不换勉强也行

总之,很多数值都要有很大的调整。祝好~

网友:
你飞起来看看。。

网友:
GPRO要仔细调尾舵中立点哦,会有改善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有时间我再仔细调一调

网友:
刚调好自己的450了,也是自带的gpro,前面练悬停,起步前总是会尾巴右摔,起飞后就好了,后开潜水研究,应该是中立点没有调好,今天试着把尾舵拉杆球头扣又紧了一圈,然后gpro里面重新调整尾舵左右舵量,结果左右舵量能调到完全一致,应该是找到了中立点,然后试飞了一下,果然起步不再往右摔尾巴了。lz可以参考一下。中立点是偏右舵量的,也就是尾滑块靠近尾轴方向,且尾翼有一定角度,说明书上是说相差4mm。还有调中立点的时候要把锁尾关闭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