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FX-61

楼主(2015-05-05):
配置:郎宇2820 KV920,1050浆,80A好盈铂金,U22飞控,433
调\好后很稳定好飞,可快可慢,80%油门时速达120.收油门可以慢慢滑翔,大重量起飞一定要做要机身加固,否则加速后,机翼振动容易解体.
1.锂电4S 5000mah 飞行时间约30分钟, 放电4337MAH,航程约30KM

2.4S5P 18650 16000mah 飞行时间90分钟  设定围栏直线距离18公里返航,图传还有信号,433信号强度78

网友A:
用的什么图传?

网友:
18公里    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图传?

创兴科1W

网友:
帅,我今天也入了fx61,期待中

网友A:
5.8g1W的能飞18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g1W的能飞18公里?

可以的,但也差不多是极限了

网友:
发射三叶草,接收什么天线?

网友B(2015-09-18):
你的这个电池我在淘宝上看过好像挺便宜的 4S 5000 才110块左右吧? 有点犹豫是不是要买。你用的情况感觉怎么样呀?

网友C:
装什么摄像机?这飞翼和x6差不多大,一直感觉这个尺寸的飞机有点不上不下,装云台有点小,可是只装个小摄像机,效率又不如x5。

网友:
    水一下水一下

网友D:
用地面站飞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电池我在淘宝上看过好像挺便宜的 4S 5000 才110块左右吧? 有点犹豫是不是要买。你用的情况感觉怎 ...

这电池性价比挺高的,飞了很多起落了,还没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什么摄像机?这飞翼和x6差不多大,一直感觉这个尺寸的飞机有点不上不下,装云台有点小,可是只装个小摄像 ...

sony 700线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地面站飞的么

不是

网友:
我最近也买了一架这飞机,还没装机测试。看了下楼主的布局,学习了。

网友E(2016-04-22):
請問你的fx61怎樣起飛?手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你的fx61怎樣起飛?手拋嗎?

手抛很轻松,动力够

网友:
想玩固定翼

网友F:
还能看433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能看433信号?

433还没到极限距离,不过也是差不多了

网友:
您好  请问fx61重心在碳杆前几厘米?说明书上给的参数是碳杆上,我用4s 5000,结果头重,怎么都配不平,我想是不是应该在碳杆前1cm?

网友(2016-11-26):
引用 楼主:
手抛很轻松,动力够

请问手抛怎么样不会打手啊,我刚装完机不敢飞

网友G:
我也入了这款飞翼,楼主说机身要加强,加强哪里,楼主方便个个设备布局图不

网友G:
这是我的fx61

网友(2016-12-26):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电池我在淘宝上看过好像挺便宜的 4S 5000 才110块左右吧? 有点犹豫是不是要买。你用的情况感觉怎 ...

请问方便说下是哪家吗?我搜了下这个牌子卖的很多啊

楼主:
我买的那家没货了。这牌子好用的。超值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买的那家没货了。这牌子好用的。超值

FX 61重心在什么地方?LZ

网友:
引用 网友H:
FX 61重心在什么地方?LZ

就是碳杆的位置就是重心,电池压不住头说明电池轻了

网友(2017-11-26):
引用 楼主:
我买的那家没货了。这牌子好用的。超值

我买的没有带说明书,请教飞机重心是不是碳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