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动机启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5-05-05):
新入油机,请教一下发动机启动器的旋转方向是那边?是顺着发动机旋转方向旋转,还是面对发动旋转方向机反向旋转?新手问题,莫见笑!

网友:
顺着发动机的旋转.

网友A:
这个简单的常识都搞不懂怎么玩航模,发动机大多数都是逆时针旋转(从前端看也就是输出轴端),手持启动器利用软接触螺旋桨罩带动发动机旋转(当然是逆时针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发动机自带启动电机,那也是利用齿轮带动发动机旋转,启动器也是逆时针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的常识都搞不懂怎么玩航模,发动机大多数都是逆时针旋转(从前端看也就是输出轴端),手持启动器利 ...

以前玩电机的,买的启动器是估计是电源接反了顺时针转,问TB老板说是这样的。。。。。折腾了我好几天,要么不启动,要么启动几秒钟就熄火(油供不上来)。实在想不出其他原因了,所以上来问问。

网友:
简单滴说,起动机带着发动机按照工作时的旋向转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玩电机的,买的启动器是估计是电源接反了顺时针转,问TB老板说是这样的。。。。。折腾了我好几天,要 ...

你的油机是汽油机还是甲醇机?不好启动是打不着车还是着不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油机是汽油机还是甲醇机?不好启动是打不着车还是着不住车?

saito 82B,甲醇机。把启动器正负极反接后供油问题解决,但还是很难打着。也许是火头或富油等其他地方还是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