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PS内部陶瓷天线破了一个裂缝,请问维修问题

楼主(2015-05-05):
我的GPS内部陶瓷天线破了一个裂缝,请问可以维修吗?手里WKM飞控比较多,用起来挺稳定的,今天突然发现这架飞机搜星速度很慢,打开一看GPS陶瓷天线裂开了一点点
内部其他没有任何问题,就是陶瓷天线有点裂缝
能够搜到不闪红灯,但是需要等待好几分钟,平时都是秒搜
我想问一下换个陶瓷天线大概什么价格?多谢

网友:
我的也坏了

网友:
看大神自己换过。。。但是手工不好还是返厂修吧

网友A:
换 M8N   不到110元  然后换双模天线  大概 7 8元    这样就飞起来 能搜到 20颗星 左右 了  很简单

网友:
淘宝买个天线换上就行了

网友:
陶瓷天线不贵,买一个换上就行了

网友:
淘宝买一个2MM厚的25*25的陶瓷天线换上去即可,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 M8N   不到110元  然后换双模天线  大概 7 8元    这样就飞起来 能搜到 20颗星 左右 了  很简单

在哪里能换?

网友:
购买个陶瓷天线换个就行了,我都换几次了,换厚点的搜星更快

网友:
自己换   我是自己换的   如果自己搞不定 拿去叫修手机的人 吹下来 焊上去 很快的  很简单

网友:
几块钱的事,能不能换上,就看你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