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的手机地面站不显示地图

楼主(2015-05-05):
我的手机地面站怎么没有地图,各位大神谁知道怎么弄,教一下小弟,感谢不尽现在我的Google play不能运行了,好像是我们GUOJIA把VPN封了吧,现在很多都不能用了

网友:
我把谷歌服务框架,Google play,谷歌地图全装了,结合楼上就OK

网友A:
我的手机地面站原来有地图,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自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机地面站原来有地图,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自己没有了。

嘿嘿,地图自己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是不是打开离线地图了

离线是勾了的

网友C:
估计你的VPN不好使。

网友:
离线不能勾上,,,这好像是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的VPN不好使。

那用什么软件好一点,能不能推荐一个

网友D:
你们怎么解决地图漂移问题?根据相关法地图需要做扰码处理,俗称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怎么解决地图漂移问题?根据相关法地图需要做扰码处理,俗称漂移。

目前好像还没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好像还没有类似的问题

如果在小区,在起飞前定位,打开地图,你会看到灰机在地图的位置和实际位置严重不相符,至少有1公里以上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在小区,在起飞前定位,打开地图,你会看到灰机在地图的位置和实际位置严重不相符,至少有1公里以上 ...

我以前也有这个问题,可我升级了谷歌地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主我可以帮你解决,加 我QQ809976525

网友E:
有个地面站软件不需要谷歌服务和谷歌地图

网友:
之前老帖有人发过

网友:
不要勾选离线地图,直接用在线的,连过一次网下下来就可以缓存,关机重启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地面站软件不需要谷歌服务和谷歌地图

能不能说下是什么或者给个链接

网友F:
用高德,支持高德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高德,支持高德地图

我们这里在高德地图上面没有卫星地图

网友G(2015-06-05):
换必应地图,一样能用

网友H:
似什么手机地面站?tow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