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0c如何拉距

楼主(2015-05-05):
哪位大神告诉我futaba10c如何拉距,主要是遥控器如何进入低功率模式

网友:
同時一起按著左邊的 MODE 和 END 掣, 之後開機, 開機後選 TM-10  POWER MODE, 再在頁內選 POWER DOWN.

楼主:
按你说的进入是这个,没有你说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进入是这个,没有你说的那个

樓主:你是否現時在控上的 Module ( 高頻頭)是 TM-10.

网友:
你這個是 FM 的高頻頭是沒有拉距功能的, 如果你換上 Futaba 原廠 TM-10  2.4G 高頻頭就可以有這功能.當換上 TM-10 後你就會在 TX SETTING 頁內最下面多了一行 TM-10 MODE.

网友A:
以前记得有人说过将天线不拉出来,地面有30米就行,但是时间不能太长,容易烧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记得有人说过将天线不拉出来,地面有30米就行,但是时间不能太长,容易烧控。

谢谢你了,受教了!

网友B:
當用 FM 來發射的時候, 天綫一定要全部拉出來,因為天綫長度是計算過的,FM遙控的天綫長度應該是1/4波長,( 天綫是發射機的負載,) 如果天綫不全部拉出,發射功率管會電流過大而產生高溫,有可能燒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當用 FM 來發射的時候, 天綫一定要全部拉出來,因為天綫長度是計算過的,FM遙控的天綫長度應該是1/4波長,( 天 ...

请教一下,天线长度与发射的功率有关系吗?天线长度与发射机的频率有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天线长度与发射的功率有关系吗?天线长度与发射机的频率有没有关系?

天綫長度與功率無關,天綫長度與頻率及選用波長有關 ( 如1/2 ,  1/4 , 1/8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天线长度与发射的功率有关系吗?天线长度与发射机的频率有没有关系?

1.发射机天线长度在1/4波长时,驻波比较小,正向功率大,反向功率小,此时发射出去的功率最大,因此,全部拉出时功率最大;
2.正因为特定波长时存在驻波比问题,因此合理的天线长度与频率有关。
一知半解,见笑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发射机天线长度在1/4波长时,驻波比较小,正向功率大,反向功率小,此时发射出去的功率最大,因此,全 ...

谢谢,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天綫長度與功率無關,天綫長度與頻率及選用波長有關 ( 如1/2 ,  1/4 , 1/8 )

1/8似乎不妥。一个正弦波周期,正反两个方向达到最大振幅,1/2时一个方向达到最大振幅,1/4时可以体现最大振幅。1/8不知如何?

网友E(2015-06-04):
其实没你们说的悬,10cP的原配射频模块发射功率很小,拉杆拉不拉完,只是影响发射功率,不会烧控的。拉完拉杆匹配频率波长,出去的能量也就最好。
我为了距离长点,做了个72M的5W功放,结果遥控器电磁兼容不行,功率调高点,遥控器居然花屏不可用了,只有调小点,现在1W多点吧,遥控正常,距离基本保证近2公里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似乎不妥。一个正弦波周期,正反两个方向达到最大振幅,1/2时一个方向达到最大振幅,1/4时可以体现最 ...

天線用 1/4 較為普遍, 用 1/8 的天線,通常天線身上會有一個匹配線圈或是在天線與發射電路連接處串接一個匹配線圈.關於原理,由於本人也是一知半解,口齒不靈,打字又慢,所以請在網上找一下名為 " 天線基礎知識 " 自己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其实没你们说的悬,10cP的原配射频模块发射功率很小,拉杆拉不拉完,只是影响发射功率,不会烧控的。拉完拉 ...

我試過很多發射機都不把天線全拉出之後開機, 10C 的原廠模塊, (35, 36, 40, 72 MHz) 都試過, 開機後不到一分鐘, 發射管盪到手指碰幾秒也不能,不信你試試, 我用FM控時不會冒險,一定張天線全拉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試過很多發射機都不把天線全拉出之後開機, 10C 的原廠模塊, (35, 36, 40, 72 MHz) 都試過, 開機後不 ...

我倒是没有试过很多,但我的那个FUTABA 10ch,我在调机时都没拉过天线,尚好。

网友:
這是我比較常用的兩支控,都試過拉出天綫及沒有拉出的分別,如閣下認為沒有拉出天綫都沒問題,那........祝你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