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 S1000的注意了,30个起落左右,S900减震垫都磨烂了,金属垫片都损坏

楼主(2015-05-05):
S900大约飞了30个起落左右,电池每次充电有画正符号记录。。。

幸好今天天气下雨,没出去飞。现在没事检查下飞机。。发现减震垫磨损很厉害,吓死了。。估计再飞2个起落,电机座的碳千板就会给磨穿,导致电机脱落而炸机。。。

这个东西那么容易磨损。淘宝看了下,大疆好像没有胶垫单独卖。都是搭配螺丝卖。。。另外那个金属垫片是不是新款的减震才有的??那个金属垫片有没有卖的哦。。。

有换过的模友吗?新款和旧款的不大一样。。。

网友A:
胶圈是没有单独买的,都搭配螺丝。金属垫圈是新款胶圈配的,垫圈也是随胶圈,螺丝一起卖的

网友:
塑料的不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圈是没有单独买的,都搭配螺丝。金属垫圈是新款胶圈配的,垫圈也是随胶圈,螺丝一起卖的

话说螺丝要那么多有什么用哦。。。现在都一大堆了。。。

这个是很容易损坏的易损件。。DJI越来越不给力了。。。,

胶垫和金属垫片应该分开卖才对呢

网友B:
买上一套又不贵没事检查下换上总比炸鸡便宜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螺丝要那么多有什么用哦。。。现在都一大堆了。。。

这个是很容易损坏的易损件。。DJI越来越不给 ...

这个的确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上一套又不贵没事检查下换上总比炸鸡便宜的多!!!

那金属垫片居然那么贵。。。150...

楼主:
还有减震效果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减震效果吗?

还好,准备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准备累死

这样震动很大吧。。。

网友D:
能不能上下各垫一个金属垫片 然后中间用金属弹簧代替?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上下各垫一个金属垫片 然后中间用金属弹簧代替?楼主可以试试

没找到合适的东西,这个必须得想办法改进下

网友D(2015-06-12):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合适的东西,这个必须得想办法改进下

我们公司的S1000也坏了 但是有卖的,卖的只有橡胶减震没有金属垫片,可以不用拆电机跟换, 要技巧

网友(2015-07-18):
这么不耐艹?

网友E:
虽然我没有S900 S1000,但从图中的东西看来,可以找个油车用的管子剪一小段代替这个减震圈,而且油管肯定比这个减震圈耐用,而且成本非常低,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这说明电机或桨不平衡,震动太大,造成减震系统快速老化。检查动力系统的动平衡。

网友(2015-09-04):
哥们,更换完所有配件后,将每个桨叶抻直,然后两个相邻的电机同时慢慢转动至桨尖最近接触点,看看是不是不在同一水平位置,如果桨尖一高一低,就说明机臂有问题(DJI出厂质量问题,这个你不用去找DJI,没用,先前我因为这件事找了N次了,回复说是正常的,我CTM的正常),第一、每个机臂上翘角度不一样,第二、给个电机座倾斜角度不一样。所以造成桨尖与桨尖之间高低不一,高速 旋转时就会产生更大的震动,最终导致的就是你的这种磨损。解决的办法就是按照上面讲的慢慢测量出偏差后,想办法弥补偏差,否则,你更换配件后,依旧会再次磨损成这样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教你怎么做,QQ:782794680

网友:
这位仁兄是作死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的S1000也坏了 但是有卖的,卖的只有橡胶减震没有金属垫片,可以不用拆电机跟换, 要技巧

找到不合理数据后声讨DJI,我的机器就是这样声讨回来的金属垫片,针对DJI的做事态度,大家不用惯他们毛病。质量不过关就要声讨他们

网友:
其实只要垫圈稍松,听声音都能发现,这个就当耗材了,50-60个架次差不多要换了,金属垫片也没有用,我的金属也磨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没有S900 S1000,但从图中的东西看来,可以找个油车用的管子剪一小段代替这个减震圈,而且油管肯定比 ...

你说的是硅胶管,我甲醇飞机上用的,用在s1000的减震上,会放大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金属垫片居然那么贵。。。150...

粘到dji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没有S900 S1000,但从图中的东西看来,可以找个油车用的管子剪一小段代替这个减震圈,而且油管肯定比 ...

某公司的生财之道被你这么断了,小心被跨国追杀

网友:
你好,跟你咨询个事,现在大疆悟加最新的禅思X5系列航拍相机和S1000+哪款相对好一点啊?谢谢

网友:
我的S900经常磨坏,DJI给的数据是20个起落必须换,我飞得勤的时候一天都不止20个起落,现在我换的是老款的垫子,结实、耐用,没有水波纹。

网友:
DJI应该告诉你这属于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