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关于P3遥控器的操作问题

楼主(2015-05-05):
没有用过悟的
遥控器
,用户说明书写的也不够细。没找到宣传材料中说的拍照可以选择多张连拍、间隔拍摄和加减曝光连拍三张的等功能在哪里可以进入?

网友A:
手機app..拍照那個鈕..好像長按...

网友B:
买3了啊

网友C:
我也没有找到

网友D:
我的悟拍了多次括弧曝光都没成功,有时碰到第一次按快门能连拍,再按就只听见快门声连拍,但实际卡内照片只一张。后面我就不指望设置增减EV值连拍了,还是一个场面手动用不同快门速度多拍几张照片,以求得合适的曝光

楼主:
找到了进入选择多张连拍、间隔拍摄和加减曝光连拍三张的界面,试拍了一下,感觉这几项功能用处不大,特别是为HDR处理的加减曝光连拍三张功能,由于机器在空中位置不是完全固定的,三张片子不能完全重叠,因此不能用于HDR后处理。对于航拍照片而言,比较有用的是直方图和拨抡调节曝光以及过曝区域显示的功能。

网友E:
个人觉得看直方图来的稳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