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电调上有个电感裂了,不换影响大不大?

楼主(2015-05-05):
电调上有个电感裂了,型号330,12*12*3,淘宝搜了,型号基本上都是 12*12*7的,太厚了,问一下,不换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如果还能用,说明只是封装裂了。元件还在工作。
不过寿命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能用,说明只是封装裂了。元件还在工作。
不过寿命就不好说了

不知道这个屏蔽电感是不是bec上的,如果是我打算 用外置电池供电。昨天晚上试了一下,电调工作正常,bec输出 5.5,不知道是不是原来就是5.5,不过我又侧了手里 好赢飞腾40a输出 是 5.25v,另一个40a电调 5.2v,固定翼上用的电调倒是5.02v,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直机舵机耗电大,直接5v输出,电流稍大,会产生压降,输出低于5v了,所以电压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