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水机第二次试飞不能离水,手抛炸鸡,求解

楼主(2015-05-05):
1.1kg重量。
郎宇a2216电机,9060桨。

重心在水阶后一点点。
感觉能滑水,就是不能拉起来。

网友A:
多大翼展多少KV啊,感觉有点重,应该勉强能起,手抛那次应该是控制问题,副翼打多了,失速下坠。
把水鞋去了8-900g估计刚好,实在不行换个2814

网友:
坠机了电机还有用吗

网友:
同感手抛后,没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翼展多少KV啊,感觉有点重,应该勉强能起,手抛那次应该是控制问题,副翼打多了,失速下坠。
把水 ...

是的。手抛速度没完全上来,快到岸边了,拉了副翼,失速了。

网友:
拉力不够换三叶浆

网友:
朗宇A2216还不如新西达2217拉力大,换X2216吧,最好换个2814,水机的拉力比最好是1.5比1。我的水机跟你一样,敏定塞斯纳,起飞重量1.1KG,刚开始是X2216都很难起,换个2814,轻轻松松起飞,电机的KV最好选1200到1400

网友:
还有一个,把水鞋往前移一段试试

网友:
换4S 2200 的电池,螺旋桨换成银燕的8存得  ,起飞时候满油,不能超过10秒,   上天以后收半油门飞。

网友:
像动力不够。另外1米2赛斯纳装重了起飞速度要略快一些。

网友:
目测水鞋装的不好,水阶太后了

网友:
估计重了吧

网友:
水阶应在重心后,否则是不稳定。另外,水鞋表面要足够光滑。

网友:
没反,看错了

网友(2015-07-03):
飞机飞起来没有?用2217-1250怎么样

网友:
你把水鞋前面弄个斜面30°左右的再试试

网友B:
怎么捞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捞回来的?

风吹到岸边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吹到岸边捞起来。

哦哦,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魔力。。。。。

网友:
都说了水上飞机起飞要先推杆

网友:
我是好小子加浮筒,水面滑行速度比楼主的快的多了,但还是拉不起来,感觉特别吸水

网友:
我搞的也是一样,用的X2217,1250电机9050桨乍也飞不起来不晓得什么原因, 速度也可以就是飞不起来楼主飞起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