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JI NAZA V2 飞控 转方向掉高不知为何

楼主(2015-05-05):
求助DJI NAZA V2 飞控 转方向掉高不知为何。每当转到这个方向就迅速掉高2-3米的样子,然后慢慢起来。转开这个方向迅速升高。不知为何。?from=s1.8-1-1.2

网友A:
调试问题吧,?from=y1.7-2我的,没这个毛病

网友:
垂直感度还有方向感度

网友:
尤其是方向感度,说明里说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问题吧,?from=y1.7-2我的,没这个毛病

一直不懂木桨有什么特别用处

楼主:
好的我再仔细调调看

网友:
应该是气压计问题,楼主小心,可以试试姿态模式飞航线看看

楼主:
姿态模式飞也是这样。我也怀疑是气压计的问题。自己检测不了。

楼主:
感度 遥控 都检查了没问题。继续求助

网友:
方向感度高了。垂直感度大疆v2超过150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2015-06-19):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naza lite 刷的v2 版本,左旋90度立马大掉高,右旋270度左右也立马大掉高。

网友:
不懂 我的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6-03-28):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现在GPS和姿态模式下左转90°会自己掉高 右转270°也会掉高 油门70%才能保持高度

网友:
失控前的预示

网友:
感度调低一点。这么大的机架建议上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