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求助: sca10 中轴转,轮不转 那个差速的问题?

楼主(2015-05-05):
加油的时候 被朋友用脚把车支起来了。仅一轮着地。
之后,轮不转了,但
电机
,中间的轴转。
求教,拆那个差速?

网友A:
中央传动轴转,那就是前后差的问题,你没说清楚那些轮子转或不转,这个不明

网友B:
这车``三个差速器``前``中``后``都有```前轮放地上``后轮抬起``加油``只会后轮转的```正常``因为有中差`

楼主:
谢谢了,昨天搞了四个小时,全部三个差速都拆了重新保养了一下,竞然全是好的。
故障原因是中间的轴杆与金属接头处松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