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07天线维修记

楼主(2015-05-05):
这么久终于修了好了!

嘿嘿,焊工还算看得过去把?

嘿嘿,焊工还算看得过去把?

楼主:
距离小小的测试了一下接收在5楼,发射在1楼离5楼直线100米用示波器抓波没有发现信号丢失等以后买了450再测试把,之前以为天线的屏蔽层和信号层0欧是短路了,其实不是。上次问的那个的元器件己经通过百度和淘宝找到了。天线的射频线在焊的时候,屏蔽层只能左右两边焊接,焊接的时候严禁向下压着焊接。还有射频线在分离屏蔽层的时候,要仔细呀!窝焊了4次都是不行,仔细看屏蔽层还有这么几个细丝连着信号层。

元器件

元器件

买了两条,只加上之前网卡的

买了两条,只加上之前网卡的

楼主:
可以把这帖子当成改装SMA接头,其实没有修到什么的

网友:
就是改线加大天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