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2 同志们做过吗,用A2支持吗

楼主(2015-05-05):
向高手讨教这种X12轴谁搞过,电调线用Y线并联接道飞吗 ,用飞控的米六模式飞吗? 效率方面如何?

网友A:
干嘛不用米8或者X8?这种十多个电机还是上下桨结构的载机效率非常低的,由于飞控不直接支持,只能靠Y6模式并联信号线,所以稳定性也十分堪忧。

网友B:
仔细看同轴的上下桨是相反的,绝不是简单的用米6模式,Y线连接的方法。

网友:
大载重不如试试直升机

网友:
没必要用x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同轴的上下桨是相反的,绝不是简单的用米6模式,Y线连接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用米8或者X8?这种十多个电机还是上下桨结构的载机效率非常低的,由于飞控不直接支持,只能靠Y6 ...

嗯 看到别人的案例了 研究研究

网友:
X8应该够了,18寸桨,5015电机

网友C:
上层全正桨,下层全反桨。显然不是X6模式。

Y6方式可实现。但不是上下电调信号线并联,是相邻两臂的电调信号线并联。

网友:
反正单一用A2是不支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层全正桨,下层全反桨。显然不是X6模式。

Y6方式可实现。但不是上下电调信号线并联,是相邻两臂的电调 ...

由于电机、电调的微小差异,再加上风力影响,飞行会不会不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电机、电调的微小差异,再加上风力影响,飞行会不会不稳定呢?

不会。重温“力的叠加”原理。

我不确定它一定用了Y6模式,只是图中看桨的排列,以及结合A2只支持到X8这一事实而做出的猜测。

PS:本贴题目,俺不是同志,真不是。

网友:
nazaM都有X8模式,我的样机快试飞了,就是用naza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