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烧电机~换电机外转子~烧电调!倒霉!

楼主(2015-05-05):
昨天去练穿越看视屏飞着飞着飞高了!下降时一不小心炸鸡掉在草丛里了!图传有信号,但是遥控没信号,就试着解锁听电机声音找!可是距离有点远听不到,当找到机机是已经一个电机烧了!

刚好手上有一个上次炸鸡外转子变形的,两个合起来修好了,让后上电正常,  试着用手摸电机方向时,电调就冒烟了!undefined倒霉!
电池炸出了一个洞!

炸机的电池炸出了一个洞

网友A:
整个三合一BB响一切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三合一BB响一切搞定

没必要那么麻烦!    用的naze32!接个蜂鸣器就ok了! 还能遥控控制! 下次接上!

网友:
慢慢修,炸机正常的

网友:
修好了再来过。

网友:
玩穿越哪有不炸的.越炸技術越好

网友B:
电池千万不要再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千万不要再用呀,

恩 !  这几天我都吧那个电池放在外面!怕短路! 但是目前电压正常!准备改2s给显示屏用!

网友:
我的也炸过很多次。我今晚在家飞,电机轴突然断了。检查发现另外一个电机轴也是弯了。所以真的搞个保护罩,减少炸机对电机的伤害。

网友:
我的是也是这个致盈的电机,,起飞时直接看到电机一丝青烟。。。线圈烧了。。。只能买新了。。可惜!

网友:
一样的机架,一样的电机,我烧了电调和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