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乐迪CB86-Plus充电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5-05-06):
根据cb86-plus的充电原理图

每个电芯的电流应该是**的,总电流是每个电芯的电流总和,实际充电时界面如下图(3S)

是不是可以看到每个芯的当前电压、充电电流、充电量,看到这个是不是会想到总电流是18A?——没有,总电流是就6A!每个电芯的当前充电电流应该也如界面所示6A!实测如下图:

(多出的1.4A我不太清楚浪费在哪,可能是充电器本身的损耗,比如风扇散热)开始我跟很多人一样犯糊涂:这不应该是18A以上吗?并联电路总电流等于每路电流总和啊!——不过不可忽略电压!每路电压大约4V,而电压是12V刚好是3倍!这便是容易混淆的地方。准确说法应该是
总功率等于每路功率的总和!CB86——plus设置的最大充电电流6A的确是每个电芯的充电电流而不是总电流!
然而下图是官方论坛的回答:

不知道是不是理解的方式不同,如果总电流最大6A,输入12V,那么充电功率是6X12=72W。这真是一个相当低的功率(当然目前就3S充电情况看来,也真的就是72W大概,其它是损耗!)。实际是不是这样呢?换4S充电看看:

是不是发现每个电芯的充电流为最大的6A,总电流接近10A?功率是不是120W了?如果按这样的理解,那么总电流不止6A,官方的说法是错的!按这样分析 那么BC86-plus轮充最大总电流是不是应该为(大约):4.2X6X6÷12=12.6(A)。
由于不打算并充也不太了解,所以不知道并充情况。分析到此结束,欢迎拍砖!不过,在测试过程中意外发现一些诡异的情况:如下图,充电时时不时极短时间电流接近0,这种情况不是充镍氢电池才会出现吗?,难道是我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A:
你先学好串并联吧,串并联电压电流功率的关系都没搞清楚

网友B:
电流瞬间减到接近0,是在停充检测电压,这种只通过平衡头充电的并充类充电器,在有充电电流输出时是无法准确侦测电芯端电压的(导线压降影响)所以它必须定期停充确保每路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学好串并联吧,串并联电压电流功率的关系都没搞清楚

看兄台说的应该是高人,有不对之处请指出!不过先问下,您是不是看了第一、二行就发表了评论?是不是?还是本人语文太差写得不清,表达不清引起了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瞬间减到接近0,是在停充检测电压,这种只通过平衡头充电的并充类充电器,在有充电电流输出时是无法准 ...

谢谢!不过界面没有实时更新就有点莫名其妙了,用B6充镍氢界面都能实时显示电流变化,包括停充检测

网友:
关注,帮顶,是不是BUG来的?

网友:
楼主还是没搞懂功率的换算 。功率等于电流乘电压,就你的例子第五张图来计算3.884x6.029=23.42 3.874x6.050=23.44 3.879x6.0=23.27  3.881x6=23.29 总功率再相加就等于93.42瓦  输入的话你的电压乘上现在的电流9.96就是输入的功率 一般也可以大概计算出你现在的输入电压 93.42除9.96乘1.2就等于11.26v  1.2的参数是大概计算你的充电器的充电效率为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兄台说的应该是高人,有不对之处请指出!不过先问下,您是不是看了第一、二行就发表了评论?是不是?还 ...

电芯都是串联的,不会存在并联充电的问题,所以你一开始的理解就是错的;为了平衡,这充电器相当于使用了多个1s充电器,在充电器里1s充电器是电气隔离的,直到在平衡头处这几个1s充电器形成串联,就像那张示意图一样,不过那张示意图其实有问题的,你看电流流向,除了两头的线之外,其余中间的几条线都是同时有两个方向的电流,实际上呢,这两个方向的电流会互相抵消,直到某片电芯达到4.2V

网友:
充电器的总功率也就是150w  算小功率充电器

网友C:
确实是你没懂~~~~~最简单的简化一下理念,看有没有浪费不要看单电流需要配合电压。所以准确的算这个东西是直接算功率的。用功率来衡量而不是简单的看电流少了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你没懂~~~~~最简单的简化一下理念,看有没有浪费不要看单电流需要配合电压。所以准确的算这个东西是 ...

不知你有没有仔细看全文,里面就说到功率,就是按功率算的。当然这都是大概以及理论。原帖就是讨论“总电流最高6A”是不是官方说的这个情况,而不是研究充电器的电流与功率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你有没有仔细看全文,里面就说到功率,就是按功率算的。当然这都是大概以及理论。原帖就是讨论“总电 ...

我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我也基本看完你写的东西了。我只能说你整个理解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都是串联的,不会存在并联充电的问题,所以你一开始的理解就是错的;为了平衡,这充电器相当于使用了 ...

这样说就有点挑剔了,我们说B6跟A6有什么不同,简单大概就是说一个串充一个并充,大家应该都能理解,这里所谓的并充非并联充电,这个应该不会搞错吧?CB86-PLUS并充是怎么充本人没实战,原帖只涉及BC86的轮充充一组电池的情况。至于示意图,我是引用本板块的一个帖子里的,我认为这张图没什么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我也基本看完你写的东西了。我只能说你整个理解都是错的

你说的不要只看电流要看电压,要配合功率,我思路跟你一样,不知道你说我整个思路都是错的怎么来的,是我表述方式有问题?……这样我将原帖观点总结为:CB86-PLUS轮充模式下,独立每路电芯(每S)当前充电电流最高为6A,那么总电流(输入端)则根据当前充电功率除于输入端电压而得,并不止是最高的6A,(匹配12V电源为例)1S,2S在最高充电流的情况下总电流小于6安,3S约等于6A(实测7.4A),4S,5S,6S,将高于6A,那么充6S时,总电流(12V输入端)为最高,理论上不低于4.2x6x6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说就有点挑剔了,我们说B6跟A6有什么不同,简单大概就是说一个串充一个并充,大家应该都能理解,这里 ...

示意图没错,在每节电压都低于4.2(全部电芯都是恒流)充电的时候,串充和**充电没什么本质区别,或者说还不如串充。这种充电方式时能说是**充电,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并充的。你可以找一块电池充电的时候测一下平衡头中间几根线上的电流,你会明白的。

顺便提一句,电池平衡头用的XH2.54端子的规范是250V3A,也就是说充电电流超过3A都是超标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意图没错,在每节电压都低于4.2(全部电芯都是恒流)充电的时候,串充和**充电没什么本质区别,或者说 ...

星号是“独(混蛋么)立", 就是使用隔离电源分别对每个电芯充电。

楼主:
由于不知道怎么编辑修改帖子,只在这里总结原帖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及完善上面没有完整的答复:
CB86-PLUS轮充模式下,**每路电芯(每S)当前充电电流最高为6A,那么总电流(输入端)则根据当前充电功率除于输入端电压而得,并不止是最高的6A,(匹配12V电源为例)1S,2S在最高充电流的情况下总电流小于6安,3S约等于6A(实测7.4A),4S,5S,6S,将高于6A,那么充6S时,总电流(12V输入端)为最高,理论上不低于4.2x6x6÷12=12.6A,估计实际会有14.5A以上(未知最大充电功率情况下。目前已知4S充电时输入端电流约9.96A,即充电器功率为120W)
-------有待大家用6S去验证,以及官方解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不知道怎么编辑修改帖子,只在这里总结原帖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及完善上面没有完整的答复:
...

官方这句话中的“总电流”并没有指明是充电器【输入】电流,没必要追究。楼主要算输入电流,只要知道输出功率 / 90%左右的转换效率 / 输入电压 = 输入电流,如用6A充6s电池时,最大输出功率为25.2V*6A=151.2W,151.2W / 0.9 / 12 = 14a 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界面没有实时更新就有点莫名其妙了,用B6充镍氢界面都能实时显示电流变化,包括停充检测

电源的搭配都是在充电器最大充电功率上再加个20%选择电源的,不用管充电器什么输出电流什么总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芯都是串联的,不会存在并联充电的问题,所以你一开始的理解就是错的;为了平衡,这充电器相当于使用了 ...

果然高人普通人都会被所谓的“六路独♂立充电互不干涉”蒙蔽,普遍认为这种“并充”才是真正的平衡充。
事实上任一路充电都会干涉到相邻的两路,导线压降叠加到相邻两路,使充电器无法侦测电芯端电压,只有靠停充检测等手段去弥补。
然而当6路同时进行恒流充电时(如3A电流充6s电池)只有首和尾两条平衡线有3A电流通过,中间的线由于两边电势相等没有电流,实际电流流向情况和恒流串充没有区别(如图),不同的只是平衡方式。曾经的我天真的以为中间的导线要承受正向+反向电流共6A,后来学习了才明白电流只会从高电势流向低电势,就像水流一样永远是高处流向低处,不能同时双向流通。

网友(2015-06-10):
引用 网友B:
果然高人普通人都会被所谓的“六路独♂立充电互不干涉”蒙蔽,普遍认为这种“并充”才是真正的平 ...

有没有6S充电时用手单独摸过平衡线啊? 中间的线有没有温度啊?
如果6s只有首尾线有电流, 那首尾充电器需要输出  4.2 *6 = 25.2V ,才能串充起来。
或者有没有同时充2个2S,插2头,中间空一个2S,想想,如果不插,那2头的电压有是多少呢? 头尾还有电流吗? 还能串充吗?

6S电池整电压虽然有25V,单只要充电器和电池不共地,这个25V对充电器来说就不知道。  比如变压器,输出有多个绕组,不同绕组间的电压怎么计算?

只有把6S分解成互不影响的 6个1S ,才不需要这么高的电压。
那如何才能实现**的6个1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高人普通人都会被所谓的“六路独♂立充电互不干涉”蒙蔽,普遍认为这种“并充”才是真正的平 ...

再举个的例子

可不可以把6个1S的充电器,封装再一个壳子里呢?

网友:
每个**电源输出电压6v大于4.2v 每个**电源最大6A 6个就是6*6*6=216w正好符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