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ision2+容易飞丢,出现丢星和电池通信不良,已寄到大疆售后检测

楼主(2015-05-06):
2015.2.27在大疆商城买了精灵2vision+,试飞了1,2天就出现GPS信号不稳定,寄回大疆,大疆重新寄了一台新的过来,新飞机飞了一个多月60多架次(每架次飞20分钟左右,直到电池电量剩百分二十几降落),出现2次丢星和8次的电池通信不良提示(电池通信不良提示后,屏幕右上角电池电量显示百分比与屏幕上方电池电量横条显示剩余可用时间,二者误差很大)期间用2块电池轮流飞行,无摔过或碰撞过,排除了电池接触不良,现在已寄回大疆检测,等待处理。

网友A:
电池是否升级了新版固件?

第三张 倒数第二张来看 ,不是丢星 是wifi中断

楼主:
飞机及遥控器固件均最新版本,显示屏是苹果6 plus 版本号8.1.2(12B440)

楼主:
如果wifi中断图片是黑白色的,我截的图
是彩色的

楼主:
上面数下来第3张,点击看大图,也是丢星的图片,是彩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wifi中断图片是黑白色的,我截的图
是彩色的

安卓的APPwifi信号不太强的时候,就会在右上角显示你那样的情况。这时图像有间断但没完全中断。
近距离几十米飞时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APP设置是320x240的吗

楼主:
我用的是苹果APP。

楼主:
第3张是丢星的图片,距离54.9米,高度46.2米无障碍物。第6张也是丢星的图片,距离162.4米,高度63.4米无障碍物。感觉最后一批的质量有问题,我一个朋友也是同段时间买的,也出现电池通信不良提示,电池显示全部混乱,才飞10几次就飞丢了。

楼主:
你认真看一下丢星的第3张和第6张图片,丢星时wifi信号强度是3格,排除wifi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认真看一下丢星的第3张和第6张图片,丢星时wifi信号强度是3格,排除wifi中断

我的飞机,那个信号强度就没有显示2格还可以正常连接的,基本3格时马上就断掉了。最后一批没准是返修翻新货,祝楼主返厂顺利。

楼主:
我也怀疑是返场返修翻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返场返修翻新货

每次 上机前 电池触点和 探针 我都拿酒精擦一遍,这样电池报错会好一点,除非触点黑的擦不掉了。。。。

不过,请教LZ 你的图传改增程了没有?基本上我的2V+不改的话高度50+距离80+ 图传就卡顿了。。。。。

哎!我按照不死春哥  的帖子 也只能做到高110,远220左右 图传不卡,市区换了N个地方玩都是这样。。。。
不过视距内自己也放心点,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空旷地 GPS倒是没有报错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及遥控器固件均最新版本,显示屏是苹果6 plus 版本号8.1.2(12B440)

对了 原来有高玩 和我说 飞机的 固件 不一定是最新的最好! 要自己飞的 合适就行了!比如上次升级3.10 固件。。。。。幸好官方立马出了3.12把3.10 的BUG 修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否升级了新版固件?

第三张 倒数第二张来看 ,不是丢星 是wifi中断

精灵2V+ 也什么每次搜星,都是6到8颗,其他同样精灵同一个地方,搜星都在11到12颗,到底为什么?飞控固件3.04。着急……都准备返厂了,求大神解决?难道要换陶瓷天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精灵2V+ 也什么每次搜星,都是6到8颗,其他同样精灵同一个地方,搜星都在11到12颗,到底为什么?飞控固件 ...

老板V+ wifi图传干扰GPS需要自己贴屏蔽层在GPS和wifi图传之间

所以精灵3的图传移到肚子下了

网友:
还好楼主及时截图,不然真说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V+ wifi图传干扰GPS需要自己贴屏蔽层在GPS和wifi图传之间

所以精灵3的图传移到肚子下了

怎么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板V+ wifi图传干扰GPS需要自己贴屏蔽层在GPS和wifi图传之间

所以精灵3的图传移到肚子下了

怎么贴啊??大神

网友:
精灵2V+ 也什么每次搜星,都是6到8颗,其他同样精灵同一个地方,搜星都在11到12颗,到底为什么?飞控固件3.04。着急……都准备返厂了,求大神解决?难道要换陶瓷天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贴啊??大神
淘宝里 搜 精灵 GPS 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