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a550

楼主(2015-05-06):
最近装的   朗宇3508  700kv   铂金30电调   1238桨    4s5200电池  挂狗3+   用的pix飞控   满载上天   3.8回来    也就10分钟不到   感觉好失败    能不能提高续航呢?   无视我的布线  刚开始着急飞起来  后来能飞了  懒得动了。。。

网友A:
我和你配置基本一模一样,除了飞控不一样。。。。。。以前用1238,3,7报警13分钟以上。现在换木桨了10。。。。12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配置基本一模一样,除了飞控不一样。。。。。。以前用1238,3,7报警13分钟以上。现在换木桨了10。。。 ...

为什么我看他们都20分钟了[快哭了][快哭了][快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看他们都20分钟了[快哭了][快哭了][快哭了]

580KV。。。。。13...14桨。3.6报警。。减重。。。妥妥的。

网友A:
PIX很不错啊,主要是功能强,价格低。。。。。。。。我也想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0KV。。。。。13...14桨。3.6报警。。减重。。。妥妥的。

...又要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很不错啊,主要是功能强,价格低。。。。。。。。我也想学

我lite换过来的,,pix感觉特别棒

网友:
到3.6在下来  3.8电量才用了一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lite换过来的,,pix感觉特别棒

对了,你视频怎么样 ????果冻纠缠我好久了。。。。。APC,碳桨、木桨都换了。。。。减震球也换了还是有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视频怎么样 ????果冻纠缠我好久了。。。。。APC,碳桨、木桨都换了。。。。减震球也换了还是 ...

atg那个1238的    都没果冻   我换的新版挂载台   用的飞跃2轴    效果杠杠的

网友:
3.8回来 肯定只有10分钟   你设3.6下来再看。

网友:
是的 3.6下来 回压基本到3.7左右 时间绝对加长

网友B:
3.8报警 下来电池就是3.9
我是设到3.6报警 下来等一会3.7左右 刚好,另外我在遥控上设定时,定时到就赶紧把飞机拉回,等报警后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报警 下来电池就是3.9
我是设到3.6报警 下来等一会3.7左右 刚好,另外我在遥控上设定时,定时到就赶紧 ...

我现在一个电池  3.8  3.79  3.8  3.79结果充不进去电了。。。达普的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C:
要续航长,上6S电池,用E800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续航长,上6S电池,用E800动力

我怕,6s带不动啊...

网友D:
基本和我的配置也差不多,个人一些看法:这机架,还有有点偏重,硬伤,估计以后更换。朗宇电机水分多啊,前不久,不是有个帖子实测,朗宇和T的电机水分最多。另外,KV 略高,也是硬伤,估计低一个级别KV 用大点螺旋桨,效能更高。那当然,你用的电池,性能要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和我的配置也差不多,个人一些看法:这机架,还有有点偏重,硬伤,估计以后更换。朗宇电机水分多啊,前 ...

嗯嗯,现在也有点后悔  上580kv好了  以后升级也方便   另外我现在用的达普  4s5200   35c的   这个放点c数一大是不是也影响呀   还有我有一块电池   3.79   3.8   3.79  3.8现在充不进去电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E:
BB设3.5报警,落地回压3.6。不过看你飞的远不远,如果你装了OSD可以根据当时的距离和电压来决定。反正回压到3.6你就能多飞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和我的配置也差不多,个人一些看法:这机架,还有有点偏重,硬伤,估计以后更换。朗宇电机水分多啊,前 ...

这机架已经不算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BB设3.5报警,落地回压3.6。不过看你飞的远不远,如果你装了OSD可以根据当时的距离和电压来决定。反正回压 ...

pix    osd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数据显示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g那个1238的    都没果冻   我换的新版挂载台   用的飞跃2轴    效果杠杠的

哎哎哎。。。。我估计是那个3百多块云台的病

网友E:
引用 楼主:
pix    osd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数据显示不对,,

你设置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哎哎。。。。我估计是那个3百多块云台的病

云台是600的飞跃2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设置了没?

没,不会啊,,教程里也没看到

网友E:
你用的什么OSD,网上的视屏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什么OSD,网上的视屏应该有!

就是pix的

网友:
一样的动力用的达普6200电池,零度飞控,17分钟吧,满载2.1G

网友:
LZ满载多重? 我是2250克 4S电池 电极是LD3510  K哥云台  鹰眼G3 配置差不多 PIX飞控!我的都觉得重了!你的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