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SD 图传 AV接口三根线分别是什么啊?

楼主(2015-05-06):
求助, OSD 图传 AV接口三根线分别是什么啊?从左到右

楼主:
应该是一根视频  一根音频  还有一个地线吧?不知道是怎样的顺序,望有人关注指点谢谢

楼主:
S地线  +音频  -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S地线  +音频  -视频

图传正面朝上,avin接口从左到右分别是地线,音频,视频吗?那摄像头要单独供电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正面朝上,avin接口从左到右分别是地线,音频,视频吗?那摄像头要单独供电了对吧。

摄像头那个是云台供电的,avin接口从左到右 还是从右到左?地线,音频,视频  顺序对的,方向得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摄像头那个是云台供电的,avin接口从左到右 还是从右到左?地线,音频,视频  顺序对的,方向得去看看

按图片中的方向,从左到右依次是地线,音频,视频 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图片中的方向,从左到右依次是地线,音频,视频 对吧。

应该是的,我回家到时候再看看。地线、音频、视频线接错不会有问题的,就是千万不要火线红线接进来就好

网友:
OSD的AV接口如圖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已经测试了 现在才看到帖子。

网友B(2015-08-20):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已经测试了 现在才看到帖子。

您的图传接收机是5.8G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的图传接收机是5.8G的吗?

大部分5.8的接收机都能接收,扫下频把频点对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5.8的接收机都能接收,扫下频把频点对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5.8的接收机都能接收,扫下频把频点对上就行了。

求救!新买的OSD上电脑吴点击升级,结果飞行数据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办?各位指点!!!

网友:
APS-M2.1板的。

网友(2015-09-20):
图传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