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用银燕12A的电调要加一个UBEC吗?

楼主(2015-05-06):
组装了台250小机机,CC3D飞控,用银燕12A的电调,接收机无反应,是不是还要加一个UBEC呢?CC3D连接电脑设置参数的时候好使,到了遥控器设置的时候没反应,遥控与接收机重新对码,接收几的等都不亮!请指教!

连接图

连接图

网友A:
接个线很难吗?用万用表打一下,看看接收有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线很难吗?用万用表打一下,看看接收有没电...

没有表,用BB响代替下可以不?

网友B:
你的分电板有5V的输出吗,有的话,做一条线供电给接收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分电板有5V的输出吗,有的话,做一条线供电给接收机就行了

毛... 接线正确飞控就能给接收供电

网友:
用银燕电调你要把其中三电调接CC3D的红线抽出,一个电调做供电就是了全插进去是不行的。

网友:
是不是接收机需要**一个供电口?或者你接收机的线接反了?

网友C(2015-08-11):
你的电调和分电板是怎么焊接的 给个图片呗 小白一个 真好我们用的设备一样 求解 最好是全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调和分电板是怎么焊接的 给个图片呗 小白一个 真好我们用的设备一样 求解 最好是全部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15152738
这里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调和分电板是怎么焊接的 给个图片呗 小白一个 真好我们用的设备一样 求解 最好是全部的

如果这么装,回减重,也比香蕉头安全,前提是要焊接2次,确定好电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