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谁用过SimpleBGC8位三轴的云台?

楼主(2015-05-06):
求教:有谁用过SimpleBGC8位三轴的云台
我买的一个8位三轴的云台控制板,装好云台后,yew角度一直在转,怎么才能调好呢?

网友A:
开源三轴都是慢慢转yaw的

除非增加yaw方向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三轴都是慢慢转yaw的

增加yaw方向的电位器?指的是加一个模拟量遥控通道控制yaw?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yaw方向的电位器?指的是加一个模拟量遥控通道控制yaw?

就是在硬件上增加一个让云台知道自己转了yaw的电位器,反馈回云台控制器

网友:
y一直轉?設定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