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胖子电机问题,请帮忙

楼主(2015-05-06):
大胖子原配是2820 kv800电机。现手头上有3648 kv770电机,就是fms p51 官方套餐配的电机。请问可以用在胖子上吗?该配多大的浆?两个电机使用上有什么区别?谢谢!一直搞不懂电机型号,只会看kv值。

楼主:
没人帮忙解答吗?

网友A:
大胖子用2820,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胖子用2820,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啊

因为手头上刚好有这个电机,是1.1米p51上面拆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手头上刚好有这个电机,是1.1米p51上面拆下来的

2820坏了吗??FPV机用最合适的设备就好,别胡乱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20坏了吗??FPV机用最合适的设备就好,别胡乱改装

没有,就打算买空机来装

网友B:
电机、桨、翼展要匹配。
大电机大桨反扭大,飞机不好操控,大电机小桨效率低。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桨、翼展要匹配。
大电机大桨反扭大,飞机不好操控,大电机小桨效率低。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