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遥控器设置

楼主(2015-05-06):
本人玩航模两年,第一次接触直机,新装X3一台,遥控器是14SG,问题来了,感度啊,3D开关啊,熄火开关啊都不会调啊,求前辈们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其实我也不会

网友A:
感度暂时陀螺仪搞定,3D开关其实就是一个能让油门保持在一个数值,推拉杆都不会变化的开关,,熄火开关就是关闭动力的开关。曲线就是你想要杆在一定的位置,螺旋桨的桨距,油门的大小数值多大的意思。

网友A:
至于用哪个开关,个人习惯问题,两段  三段自由选择。 建议先把遥控器说明书弄清楚。你有固定翼基础,除了操控以外,其他不难的。

网友B:
论坛潜水加看说明书

网友:
同问。
看了pilotgaowei的回复,感觉是感度在开始时可以不管,什么样都可以。
3D开关在早期也可以不管
熄火开关,设个开关,使机器在起飞前和起飞后,使飞机电机停下来。这个回复好像解决了我的一个问题:电机一上电就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用哪个开关,个人习惯问题,两段  三段自由选择。 建议先把遥控器说明书弄清楚。你有固定翼基础,除了 ...

谢回复,通俗易懂的回答,除了高度以外我基本都研究明白了,我相信我以后也会成为3D飞手的,我还有半年的cc3d穿越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潜水加看说明书

嗯嗯,好在研究明白了已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暂时陀螺仪搞定,3D开关其实就是一个能让油门保持在一个数值,推拉杆都不会变化的开关,,熄火开关就是 ...

我直接把hold模式设成熄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把hold模式设成熄火了

本来就是啊,电动的话直接油门最低。烧油的我没玩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回复,通俗易懂的回答,除了高度以外我基本都研究明白了,我相信我以后也会成为3D飞手的,我还有半年的 ...

先飞起来再说,弓拉得太满,总是射不出去,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啊,电动的话直接油门最低。烧油的我没玩过。。。。。。。。。

哈哈,再调调电机齿轮间距就可以飞啦,对了,齿轮间需要涂润滑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再调调电机齿轮间距就可以飞啦,对了,齿轮间需要涂润滑脂吗

不用。 你模拟器能飞吧?  不要第一次就炸鸡了, 很打击信心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 你模拟器能飞吧?  不要第一次就炸鸡了, 很打击信心的哦。

能飞,初始参数4面悬停,U型,倒飞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飞,初始参数4面悬停,U型,倒飞都可以

哦  那就没问题。 多学习一下调试方面的就行了, 直升机无非就是震动和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那就没问题。 多学习一下调试方面的就行了, 直升机无非就是震动和平衡。

我看好多人都说看vbar的震动值,这个在哪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好多人都说看vbar的震动值,这个在哪看啊

K8连接设备, 打开软件,转动螺旋桨,主界面就有震动值。推荐用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连接设备, 打开软件,转动螺旋桨,主界面就有震动值。推荐用蓝牙。

好的,万分感谢

网友A:
嘿嘿  客气了!有缘相见,请我喝酒就行了你们山东人也爱喝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  客气了!有缘相见,请我喝酒就行了你们山东人也爱喝酒吧?

必然的,来我大济南饭管饱酒管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然的,来我大济南饭管饱酒管足

好的 下次我来青岛,一定专程去济南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下次我来青岛,一定专程去济南交流

首飞炸了,尾舵机只右不左。。。还好只扫了桨尖,算是0损伤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飞炸了,尾舵机只右不左。。。还好只扫了桨尖,算是0损伤吧

什么原因? 是不是尾管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  客气了!有缘相见,请我喝酒就行了你们山东人也爱喝酒吧?

你可真是热情啊

网友:
俺就喜欢喝酒 吃肉 飞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 是不是尾管出来了?

左右补偿反了,直接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