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想玩固定翼求指导

楼主(2015-05-06):
新手小白想玩固定翼求指导

我想买个翼展一米到一米五左右的滑翔机,听说这个入门相对容易。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容易上手的机型?

我想第一套飞机控制在一千以内,新手且不太富裕。不知道怎么样配置比较合理,希望大家给些配置和品牌的建议!

遥控器我想买
2.4G富斯FS-i6240块钱的价位比较理想,不知道同价位还有什么好的品牌?或略低价位还有什么遥控器可用!

飞机目前看好
1.5米冲浪者或火凤凰不知道适不适合新手

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火凤凰没飞过。冲浪者很很很很合适。如果想一直玩下去,遥控器最好一步到位,直接futaba14sg,当然价格有点高。华科尔的D10也很不错,相对来说就便宜很多,虽然只比2.4G富斯FS-i6贵了一倍,但是两个控级别不知道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凤凰没飞过。冲浪者很很很很合适。如果想一直玩下去,遥控器最好一步到位,直接futaba14sg,当然价格有点 ...

谢谢!你说的两款遥控器我去看了一下,确实功能很强大。不过对于我的预算有点超,我在考虑下!顺便问下舵机电调电池发动机等有什么要主要的吗?直接在淘宝买个成套的还是自己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两款遥控器我去看了一下,确实功能很强大。不过对于我的预算有点超,我在考虑下!顺便问下舵 ...

电子设备最好自己配。淘宝那种所谓的套机很多都很坑。

电调:固定翼类的话 好盈天行者系类不错,性价比很高,属于中档了。抵挡的话新西达电调,光看样子就知道质量不太好。。。当然用起来也凑活。

电机:电机类的 朗宇 也是属于性价比高的那种,质量很好。同样也有新西达的电机,建议不要= =更高端的像双天 T-mortor 豹子等用在普通固定翼上有点大材小用了。

舵机:银燕的普通舵机还行。什么es08a es08md之类的小舵机都还不错,唯独舵机本身的虚位有点大。要想虚位小的舵机得下血本。。像什么hitec futaba JR的舵机。不过对于小飞机一般没有什么必要。 辉胜的舵机千万别买!虽然质量对得起价格,但是做工,虚位什么的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实在忍不了。

祝好~~

网友:
遥控器建议买D10,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用换了,买便宜的控入门后很快就要换的,更费钱。电机新西达的能用,电调用好赢的。

网友:
D10的确能用很久,甚至将来飞油机都可以用,但是买D10预算就要超标,我也是新手入魔8个月,飞的机型很多,好小子飘飘机、1.2米的塞斯纳、天翼8mm板机、天翼15e、fms像真机342、30cc金翼300lp,用的也是D10控,年底准备升级14sg。因为是新手有局限性,一点建议仅供参考,控就用D10,飘飘机耐炸好修复,带起落架练习起飞降落对以后有帮助,进一步如果飞像真机在以后涵道在以后甚至涡喷那就另当别论了,飞3d机就来个天翼8mm板机再进一步天翼15e,再以后那就随便了

网友B:
新手建议飞耐炸的飞机,最好是EPP室内室外可以飞的,飞机机不练模拟器相对容易坏也重场地需要比较大的条件,有遥控器可以电脑上模拟练习,其实没必要玩什么飘飘机上单翼什么的,买EPP板身机价钱一般100左右。电子设备最多200,遥控器建议华科尔D7E改过的最好,绝对是神控还可以玩小飞机也可以使用廉价接收机,玩固定翼百分百绝对够了遥控器的配置。如果要是预算可以多点买D10  如果是你自己做,飞机只要20元照样玩的很爽,电子设备是一次性投资可以玩到你很久很久后升级。然后出二手。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马化腾我773079302愿中国模友越来越多,能帮忙解答的问题我一定帮。加Q注明来意谢谢,本人不出售任何产品只是纯粹帮助朋友们人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建议飞耐炸的飞机,最好是EPP室内室外可以飞的,飞机机不练模拟器相对容易坏也重场地需要比较大的条件 ...

好模友!

网友C:
同fs i6,昨天刚下单,准备先玩一段时间模拟器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fs i6,昨天刚下单,准备先玩一段时间模拟器练练

我的已经玩了几天了!确实不算高端,不过这个价格我很满意!先玩着看,如果玩的时间长了再换!直接买个1000-2000的玩几天不玩了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