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种单翼型那种气动性能好?

楼主(2015-05-06):
如果以KT板制作两种简单的翼型,一种类似Y翼的翼型,剖面如图1,另一种是对称的弧形翼型,如图2。请教一下,这两种翼型气动性能那个更好?或者有什么优缺点。重心都是落于翼中心50%吗?请了解的前辈大神费心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第一种好点  重心在机翼最厚处

网友:
楼上正解~重心这个事有点麻烦,不过航模上一般距机翼前缘1/4到1/3

网友:
如果你能精确地制作,保证两边机翼的对称性,当然是第一种好。

但考虑到KT板飞机的制作工艺和精度,倒不如退而求其次,制作简单,保证对称性。

网友:
当然是第一种,对机翼上表面气流的挤压加速效果比第二种强很多,第二种升力小。

网友:
这种翼型适合于竞时模型,用KT板制作竞时类模型还没有见到先例,以竞时模型要求重心应在距后缘30%左右为宜。就气动性能而言,只能讲是否适合你的机型,孤立的两个翼型,各有各的特点,并无优劣之分。

网友:
KT板上下翼面不存在流速差,不产生升力,动力够就可以了,考虑翼型纯属脱了裤子放屁

网友:
目测第一种,后面那个后缘的弧度有点大,阻力容易大,另外厚度在50%的位置,可能容易低头,飞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