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軸搖晃不穩定

楼主(2015-05-06):
飞机配置:飞越680机架
飞控: naza v2套
电机
:朗宇X4108S
电调:好盈铂金30A
APC1238桨
电池
:格式6S 5000 60c
控:D10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GPS姿态模式空中定点时候发现向左后偏,飞机一直向左后方移动根本定不住,想请问是什么原因,请老鸟解答下

网友A:
重新校准罗盘 校准后重新上电 看看

网友B:
先把电机水平调好了,再查其它原因,或者试一下下降的时候如果机头指向会转动,那基本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C:
起飞定高之后,看看地面站的机头罗盘红线角度有没有漂移往其它方向,有的话即时罗盘被电机电调严重干扰,肯定定不了点!

网友D:
我只想知道,楼主使用1238桨叶航拍有果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