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不稳定如何调。

楼主(2015-05-06):
起飞后自己往右转头,如何调

网友:
我的以前是往左转头,后来重新设置了飞控就好了,

网友A:
还有电调的油门行程必须得搞

网友:
设置飞控的时候,到了调电机怠速那项的时候,尽量四个电机调成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调的油门行程必须得搞

怎么搞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搞这个

电调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搞这个

先打开控,把油门拉到最高,然后给电调通电,听到滴滴两声以后,马上把油门拉到最低,听到确定音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