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配桨的问题,搜索功能和没收到想要的

楼主(2015-05-06):
我的机架是飞越650,电池是3S的。原电机是朗宇的X2212,KV980。配的1045桨
由于全负载情况下,机身较重,大概是2.2KG,电机有点吃力
所以根据卖家的推荐升级了飓风的U2814,KV900.

那么问题来了。
买电机的卖家推荐我用1238的桨,我朋友叫我继续用10寸的。

我想问下用哪种型号的桨好?
两种桨直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1147    1238

10寸 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47    1238

10寸 小了

朋友说900-1000KV的用10寸合适,所以不太搞得清楚用什么桨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说900-1000KV的用10寸合适,所以不太搞得清楚用什么桨好。

先减重吧    2212   2.2kg   估计起飞声音已经比较恐怖了    换了电机估计得2.3kg了

我之前2814 电机的 四轴  1147 桨   1.8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减重吧    2212   2.2kg   估计起飞声音已经比较恐怖了    换了电机估计得2.3kg了

我之前2814 电 ...
2212已经换成2814了,飞起来太吃力。

5400的电池是1.8KG,10000的电池2.2KG~~主要是不知道2814的电机10寸的桨和1238用起来有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已经换成2814了,飞起来太吃力。

5400的电池是1.8KG,10000的电池2.2KG~~主要是不知道2814的电机10 ...

那就都用用看  就解决了    电池大了   5400 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