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楼炸鸡了!)飞越690六轴改电机座增加轴距为820上1555

楼主(2015-05-06):
飞越690六轴改电机座增加轴距为820上1555折叠桨!!!

改装中......

改装中......

原电机座

原电机座

改装中......

改装中......

led灯分别装在侧面和下方!

led灯分别装在侧面和下方!

改装中......

改装中......

拆下来的原电机座

拆下来的原电机座

原机架为690.现为820,上1555桨,桨间距还有25mm

原机架为690.现为820,上1555桨,桨间距还有25mm

820mm

820mm

改装后和飞越四轴650的对比,大了一圈!

改装后和飞越四轴650的对比,大了一圈!

网友A:
我也这么玩的   改了俩了   650可以到750左右上17的桨      680现在是810轴距   我切了一点点管      上的15    也是 4822

你的原来的电机座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么玩的   改了俩了   650可以到750左右上17的桨      680现在是810轴距   我切了一点点管      上的1 ...

呵呵,下午等太阳小点了出去试试,看效果怎么样。电机座先留一段时间看有没有用先吧,到时没用的话便宜出给你或送给你!

网友B:
貌似不错,但是这样的桨座会不会没有钢性?期待你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不错,但是这样的桨座会不会没有钢性?期待你的视频

估计强度可能比原来差,等下试试效果看看

网友C:
要小心,注意振动以及折叠桨, 机架显得单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小心,注意振动以及折叠桨, 机架显得单薄了。

本来这个轴距应该要20-25的碳管,不过改来试试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这个轴距应该要20-25的碳管,不过改来试试看吧

说是这个轴距要25的管     但是实际上16的管子这个长度单根负载几十公斤都不会断     只要管子本真质量好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送不合适啊  无功不受禄     便宜点买就可以啦 呵呵

楼主:
下午5点多到体育场空载试飞,因为改装后首飞,为保险起见所以没有搭载云台和狗,自组6s10000飞了32分钟左右没有报警,估计飞到3.6应该能在35分钟左右,改装后比原来13寸碳桨多飞了10多分钟,而且桨的噪音比碳桨明显小了很多,非常满意!有视频为证!视频正在上传,稍后上!

楼主:
超稳,明天在挂云台相机试试!上33分钟视频,电池还没报警,估计35分钟,第一次飞那么久,下来电机和电调不烫手,温度正常!总结了一下,觉得飞越的这款折叠桨还是不错的,噪音明显比碳桨小很多,效率也很高,稳定性也很好!

网友B:
加下你QQ可以吗?求你的电池和浆座的淘宝链接,我的29495813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下你QQ可以吗?求你的电池和浆座的淘宝链接,我的2949581343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强度可能比原来差,等下试试效果看看

小机架,带狗云台,可以考虑用这个
4S10000可以飞24分钟,收放脚架。

也可以看 这个 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7472&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机架,带狗云台,可以考虑用这个
4S10000可以飞24分钟,收放脚架。

机架折叠不了,不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折叠不了,不考虑

不折叠!

楼主:
哦,你是说电机座吧,呵呵,理解错了,还以为你说机架呢,电机座估计你的这款强度会好些,但样式却真的不敢恭维了,呵呵,再说夜航灯也不好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是说电机座吧,呵呵,理解错了,还以为你说机架呢,电机座估计你的这款强度会好些,但样式却真的不 ...

灯可以装的。

网友:
哥们,加你QQ好几天了,通过下好吗?求发你的电池和电机座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稳,明天在挂云台相机试试!上33分钟视频,电池还没报警,估计35分钟,第一次飞那么久,下来电机和电调不 ...

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是这个轴距要25的管     但是实际上16的管子这个长度单根负载几十公斤都不会断     只要管子本真质量好 ...

几十个公斤夸张了 你要考虑支点 也就是阻力臂的长度 关键你管子长了 震动也上去了 刚性也下降了

楼主:
犯了个低级的错误,电池报警了还在天上飞了2分多中,最后炸鸡了!!!?from=s1.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