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aito发动机启动问题求教

楼主(2015-05-06):
新入一台saito82B发动机,非常难启动,大油针调4圈,小油针调2圈。用的是top15%的油,3002遥控点火器(严格按照说明书流程操作)经常是上启动器火就砰一声响,然后螺旋桨螺丝都松了。请教如何解决?
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油管油针都按说明书调好了,付启动视频。
不能启动视频

网友:
一百包邮出个给你

网友:
呵呵,富油了,主油针关小点

网友:
看你的发动机是倒装的,把飞机转一下,让发动机正着会比较好启动。

网友:
无语。。。LZ方法完全错误- -!!!照你这样难启动相当相当的正常!!!!

网友:
一开始手动转桨方向反了。应该按照运行的方向转,才能把油吸进去。楼主插了点火电吗?

网友:
跟发动机正装倒装没关系。我的三叶70倒装,照样两下就能起动

网友:
你通大气的管子不能夾死的。就是上面那條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个老手带带比较好,少走好多弯路,也不会误损器材

网友A:
楼主这样很危险。模型不是玩具,有危险!
1.发动机不要在点火状态下拨弄螺旋桨,会突然反打。
2.发动机腹部的排污油口不封死。
3.启动前逆时针拨桨引油。
最后,还是先磨合再上机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很危险。模型不是玩具,有危险!
1.发动机不要在点火状态下拨弄螺旋桨,会突然反打。
2.发动机腹 ...

谢谢指点!折腾了半个月才发现,主要问题是:1、接的3S电池,降压模块输出电流太低,RCD3002的电流保护功能启动,火头根本烧不热。2、启动器的正负极出厂时标反了,导致发动机经常反转。

网友(2015-07-28):
。。。。。。。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