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坛子里的大神帮忙诊断下是不是铣床的问题!

楼主(2015-05-06):
铣削平面出现翘角,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大神们帮忙诊断诊断!铣削的材料是尼龙棒。铣床是西马的X2.

网友A:
有图片吗?那样问题反映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片吗?那样问题反映更清楚。

那個尼龍棒工件已經被我做其他的了,我畫個示意圖給你參考下:
黑色的位置為高出的地方,箭頭為走刀方向,數字為順序。

网友B:
立铣的话,是不是主轴向上退了,没有锁紧,或者锁紧的零件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铣的话,是不是主轴向上退了,没有锁紧,或者锁紧的零件失效了

哦!這兩天檢查下,謝謝大神提醒。

网友C:
转速过高,走刀块,尼龙会发热变形。

楼主(2015-07-06):
引用 网友C:
转速过高,走刀块,尼龙会发热变形。

谢谢指点,当时的确是转速过高,因为是无级变速的,没控制好。
如果是可定速的话,一般像尼龙棒的话主轴转速大概要多少转合适呢?

网友:
有可能是材料的本身变形,如果材料薄的话有很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