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高频头的问题

楼主(2015-05-06):
想自制遥控,单片机什么的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高频头。

想用成品的天地飞或者类似厂家的高频头,想问问这类高频头是不是只要供电给ppm信号就可以了?还是还有其它的控制信号?

网友A:
用nRF24L01一类的2.4G模块吧,通信协议自定义就好了……它一个数据包最大32字节,比如你做个8通道的,每个通道用2字节来定义16位PWM值,才占用8通道*2字节每通道=16字节,其他的字节可以放更多的功能
如果需要功率,可以买带PA的模块,功率最大可以到几瓦,传个几公里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RF24L01一类的2.4G模块吧,通信协议自定义就好了……它一个数据包最大32字节,比如你做个8通道的,每个 ...

功率也是问题,天地飞用的cyrf6936,乐迪用的是cc25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也是问题,天地飞用的cyrf6936,乐迪用的是cc2530

功率不是问题。2.4G是免费的ISM频段,不允许大范围干扰别人,所以规定了0dBm(也就是1mW)的发射功率上限,最先出的nRF24L01遵循了这一条;后面出的为了提高竞争力都加大了,如BK2423增大到5dBm(非公开的高功率模式可达14dBm)……
但是想玩远距离,这些功率都太小了,都需要额外增加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