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收了一个乐迪AT9收到发现是右手油门。自己拆开改成左手了,里面的通道怎么设置

楼主(2015-05-06):
论坛收了一个乐迪AT9收到发现是右手油门。自己拆开改成左手了,里面的通道怎么设置,第一次用不懂。百度有左手改右手门的。完全相反啊。求助...

网友:
通道不需要管吧,都一样的

网友:
直接拆开,把左右对换

网友:
我有乐迪6你拆开吧内个回中的内个拉杆和弹簧放到右面,然后设置一下mode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A: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您可以参考这个AT9改手视频哦,不好意思哈,回复延迟了,求原谅
?from=s1.8-1-1.2

祝您玩机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您可以参考这个AT9改手视频哦,不好意思哈,回复延迟了,求原 ...

多谢.现在已经摸索通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很头疼。我是玩直升机的。如果把马达线扒掉。推油门。打舵。多打几次舵机工作就不正常。郁闷。有一个舵机摆动幅度很小了,一会是右边。一会是左右。如果在左右打舵又工作正常了。飞起来也没有明显感觉异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8-09-08):
引用 网友A: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您可以参考这个AT9改手视频哦,不好意思哈,回复延迟了,求原 ...

乐迪官方没有视频呀?这个视频真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