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280RX突然对不上频,哪位使用过的大侠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5-05-06):
控用的DEVO10刷deviation,GY280RX配V120D02S,飞了大半年的一直好好的,前几天突然就对不上频了,3个十字盘舵机上下一直跳,开始以为陀螺仪坏了,大头又拍了个GY280,等了几天到手后用新陀螺仪就直对频成功,闲着再试试之前对频失败的旧280也TM成功了。。。。。。囧

昨天晚上玩换了一次飞机的电池,开机又对不上频了,再试试旧280也对不上。。。。怀疑是控有点问题,今天把控重新刷了遍固件,还是对不上,两个280都对不上
陀螺仪里面什么恢复默认值啥的都试过了,也么用控里面重新设置模型再配对还是配不上

没办法了,上坛子上求助,各位帮分析分析
有图有真相

网友A:
换一台遥控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台遥控器试试。

正有此意,但还得买啊

还是先看看有啥可能原因吧

网友B:
试试用原厂接收机对频

网友:
被操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原厂接收机对频

原厂 2636 2622 2610对频都正常

楼主:
囧,我手指的功夫不但柔和而且也给力的啊
外加平时很小心 应该不会艹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 2636 2622 2610对频都正常

换控试试呗

楼主:
就犹豫这个呢,DEVO10不打算用了,不知道DX6i兼不兼容GY280,光DMS2协议足以,还比较便宜

网友C:
两个都不能用,控的问题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不能用,控的问题很大

恩 最终就是这么认为的 已经拍了个2手控回来试试

网友D:
这电机.....给力!................关注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机.....给力!................关注后续....

原厂电机衰了,才考虑买个2手spin,结果刚到手还么飞就僵尸了
顺便问问三分兄,你的HP08s电机不带大齿轮时候空转机身振动大么,我这个电机不挂齿轮空转使高频振动不小,原厂电机GY280不挂大齿轮电机自己空转振动值也就200左右,换了spin8000kv空转振动上700了

是不是大扭矩电机振动都大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厂电机衰了,才考虑买个2手spin,结果刚到手还么飞就僵尸了
顺便问问三分兄,你的HP08s电机不带大齿轮 ...

我的空转震动很小,应该和扭矩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空转震动很小,应该和扭矩有关系

用旧控玩模拟器时候发现 升降通道和方向通道信号乱跑

确定就是控的问题了  信号总跑 跟280就对不上频了

拍了个2手的DSX7,郁闷 好好的控就这么完了 估计是电位器的问题 拆开看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旧控玩模拟器时候发现 升降通道和方向通道信号乱跑

确定就是控的问题了  信号总跑 跟280就对不上频 ...

看看舵机监视器啊。。。。直接返厂修

网友:
我的GY280今天出问题了,家中调机,突然失控,然后就再也对不上频了。。。鉴于你的2只都有问题,我有点怀疑会不会这批货没山寨好,破解到期了。。。我的是去年4月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犹豫这个呢,DEVO10不打算用了,不知道DX6i兼不兼容GY280,光DMS2协议足以,还比较便宜

D10出我如何??

网友E:
今天,我的查清楚问题了!。。。供你参考。
我的是有一个舵机莫名的问题,有点发热,有时候能动,有时候不动,拆了发现齿轮也没问题,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换个舵机就OK了!
建议你可以把所有舵机都拆了,看GY280是否有没有,如果没有,逐个逐个加上去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我的查清楚问题了!。。。供你参考。
我的是有一个舵机莫名的问题,有点发热,有时候能动,有时 ...

我的问题已经查明了
其实不是对不上频 而是三个舵机上下跳 是中立点没有找到 开始以为是280的问题 换一个没几天也不行了

然后用控玩模拟器的时候才发现 升降和方向的输出来回跳 连模拟器也玩不了 这才确定是控的问题

网上淘了个2手的DSX7控 回来一试 两个280都好了

顺便问下啊 你的280十字盘感度最大能设置到多少?我一次换了新的横轴和主轴 调好了,闲着没事往上感度看看能到多少,居然加可以夸张的上到86外加小航线不会抖,后来拆装多次发现横轴胶圈的紧度对振动影响十分大,原来我胶圈都压的比较紧,后来慢慢试,将原来胶圈垫片1.3mm的厚度磨到1.0mm,换了几个以前用过的横轴感度上到70都没问题,那个手感跟模拟器玩大机一样,因为不会3D,所以没法试3D情况下怎样
PS:对了 我横轴用的不是原厂黑圈,是X宝上弄的硅橡胶圈,比原厂的厚一些,厚度将近2mm,所以铝垫圈得磨薄,基本上拧横轴螺丝的时候,几乎就只有一点的胶圈压缩量

楼主:
哥们 你真想要么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这个D10有些问题了

开始我一直以为是280接收的问题,但是用这个D10玩模拟器的时候才发现升降和方向中立时一直是递增的输出信号,我刷回原厂固件也一样,

所以原先说对不上频其实是中立点未找到,好久没遇到这事还以为是接收坏了呢,

控现在当尸体放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舵机监视器啊。。。。直接返厂修

那个SPIN8000KV的电机就别提了  绝壁点背啊
我把电机定子拆了空转电机的时候才发现,他喵的这个电机的转子加工有问题,转子粘磁铁的那部分跟主轴同心没问题,但是转子上端盖居然和主轴偏心,简单点说转子是个水桶,桶壁和主轴同心没问题,但是桶底居然和主轴不同心

然后拆定子因为太紧还把线给弄断了,退货是退不了了还得重绕线,极度郁闷!!!!

今天绕线完了 然后把转子上偏心的地方焊上了点焊锡,用锉刀一点一点修一点一点试,自己瞎找动平衡,最后还行,比好电机振动大点,但是比原先强太多了

网友F:
这个接收好多人都出问题了,用原厂的不是多好吗?非要改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SPIN8000KV的电机就别提了  绝壁点背啊
我把电机定子拆了空转电机的时候才发现,他喵的这个电机的转 ...

不省心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你真想要么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这个D10有些问题了

开始我一直以为是280接收的问题,但是用这个D10 ...

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接收好多人都出问题了,用原厂的不是多好吗?非要改这个

最后的原因不是280接受的问题,是我的D10控坏了,摇杆中位自己乱跑导致接收中立点找不到,换了个DSX7立马都好了 这个接收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的原因不是280接受的问题,是我的D10控坏了,摇杆中位自己乱跑导致接收中立点找不到,换了个DSX7立马 ...

收d10尸体

楼主:
囧 你说按尸体卖吧 还能开机刷机功能正常 返厂万一能修卖低了我还亏
    说按正常二手卖吧  成色绝对没任何问题 但这控还真有点问题 卖高了你还亏

纠结纠结啊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囧 你说按尸体卖吧 还能开机刷机功能正常 返厂万一能修卖低了我还亏
    说按正常二手卖吧  成色绝对没 ...

那你说出多少、这个样子肯定不好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囧 你说按尸体卖吧 还能开机刷机功能正常 返厂万一能修卖低了我还亏
    说按正常二手卖吧  成色绝对没 ...

200出不出

楼主:
250包邮出 那个大盒子邮费不少呢 同意的话我就po淘宝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包邮出 那个大盒子邮费不少呢 同意的话我就po淘宝链接

加QQ详细聊  2436932967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包邮出 那个大盒子邮费不少呢 同意的话我就po淘宝链接

加QQ 2436932967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接收好多人都出问题了,用原厂的不是多好吗?非要改这个

跟130X相比,120的尾巴不够硬,上GY280基本上是想改善尾巴的。。。试过了之后,在用了好陀螺、好舵机的情况下,尾巴无大改善,基本可以确定主要是机体设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130X相比,120的尾巴不够硬,上GY280基本上是想改善尾巴的。。。试过了之后,在用了好陀螺、好舵机的情 ...

您的GY280振动值一般都多少啊

网友:
新人 多看看 多学学.默默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GY280振动值一般都多少啊

从来不看,只是尽量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