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 新手关于动力电池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5-05-06):
        我是刚入魔的新手,手上有个大疆F550六轴 老虎2216KV900电机 1045桨 挂二轴狗三云台。用4S5200电池只能飞10分钟,朋友说动力大了。我想延长续航时间,是不是换个大容量的电池就行?桨不能换大号的了 轴距不够。求老鸟指教  谢谢了

楼主:
是不是换个更大的电池就可以延长续航时间?多大容量的电池合适?

网友A:
不是简单加大电池就可可以, 不过加大电池是个直接的方法

网友B:
900KV的电机用1045的桨是不是有些大?桨和电机的配比不好,也会降低动力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简单加大电池就可可以, 不过加大电池是个直接的方法

动力是有富余的 整个大电池也能带动 应该可以增加续航时间  你有推荐合适的电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力是有富余的 整个大电池也能带动 应该可以增加续航时间  你有推荐合适的电池吗?

动力富余可以考虑加大一点,但是带100G电池飞10分钟的话,带200克电池是一定飞不了20分钟的,因为电量增加一倍但是负重变重了,所以一倍电池也可能只能飞个16,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0KV的电机用1045的桨是不是有些大?桨和电机的配比不好,也会降低动力效率。

那上多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富余可以考虑加大一点,但是带100G电池飞10分钟的话,带200克电池是一定飞不了20分钟的,因为电量增 ...

这道理我 也懂一点  我是该换多大的电池呢?

网友A:
4S,15c不会很重的,8000或10000吧,不换这么大级别的等于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15c不会很重的,8000或10000吧,不换这么大级别的等于没换

我先去淘宝上找找去

网友C:
飞下来,电机热得历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下来,电机热得历害吗?

不热 !!!

网友C:
可以考虑上一块10000的电池。最好用一起玩的模友的电池试一下,或者你有两块电池的话,把它们并起来飞一下。试试电机、电调热不热,能飞多长时间再买。但由于起飞重量也增加了,也就多飞个6-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上一块10000的电池。最好用一起玩的模友的电池试一下,或者你有两块电池的话,把它们并起来飞一 ...

10000的有点大啊  我觉得8000的差不多

网友D:
還是沒有完美解決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是沒有完美解決方案

得换机架 轴距大重量轻  8000或者10000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