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15-05-06):
准备动手了,问下穿越的机子有没有必要装带电压回传的接收机,我先在用的是7008但是怕新手飞的找不到损失大,但是又怕没有电了飞不回来。大家是按照时间来飞的还是有带电压回传的?

网友A:
以你飞那么多年的经验没必要。

网友B:
如果你的控有报警声音或者震动提示,那是最好的。可以有。
一般都没这功能的话就是飞机上插BB响,没有BB响的只能在控上设置时间报警了,再报警功能都没有的话,就搞个闹钟定时响。
最低底限什么都没有的话,就是自己估计着,时间大概到了就降落。

网友C:
有osd肯定要直观得多,靠经验有时不靠普,而且老是想着电压玩不好,万一丢机损失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你飞那么多年的经验没必要。

飞得再多,只能说入门可能会快一些。但是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啥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控有报警声音或者震动提示,那是最好的。可以有。
一般都没这功能的话就是飞机上插BB响,没有BB响 ...

谢谢 谢谢!慢慢来吧 慢慢摸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osd肯定要直观得多,靠经验有时不靠普,而且老是想着电压玩不好,万一丢机损失就大了。

有OSD的飞控价格好像比较高唉!

网友:
最简单的,买个厨房电子计时器,粘在控上,飞之前设定时间,他叫了你就往回飞。我一个控有定时,另一个控就挂了个计时器BB响其实没必要,增加重量远了还听不见,电池弱一点起飞就叫。

网友A:
开始飞的时候不要太拽,不飞高不飞远,熟悉场地后再发挥。很多穿越的居然飞丢了,都是盲目飞高飞远惹的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开始飞的时候不要太拽,不飞高不飞远,熟悉场地后再发挥。很多穿越的居然飞丢了,都是盲目飞高飞远惹的祸。 ...

穿越飞丢了不一定是盲目飞行飞高飞远的祸。。

也有可能是装机或者飞控的锅。

我有一个朋友,新机,(当然他帮别人已经装过至少5台穿越了,技术上不会出错,自己也会飞)在家测试正常,然后来到飞场,插电,解锁,慢推油,飞机就全油垂直上升,一下子就看到不飞机了。。。(华科尔D10
遥控)

另一个朋友,正常飞行,在转弯的时候升高了高度,然后飞机就一直自己升高度,还不停自旋。无法控制, 升到一定高度后不升高也不掉高了 。因为是晚上在高空中还能看到飞机的前灯随着转动一闪一闪的。。(T8FG遥控)

网友:
cc3d加非凡osd性价比超高,就是不能定高自动返航,不过fpv这些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穿越飞丢了不一定是盲目飞行飞高飞远的祸。。

也有可能是装机或者飞控的锅。

默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