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3能否高清直播,大神知道吗

楼主(2015-05-06):
请问精灵3可以高清直播吗,貌似没有多余的接口可以接到切换台,有其他方法实现吗?

网友:
再买台悟的遥控器即可

网友A:
楼上的,悟的遥控器不是和精灵3的不通用吗?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悟的遥控器不是和精灵3的不通用吗?能用吗?

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悟的遥控器不是和精灵3的不通用吗?能用吗?

精灵3能用悟的控,悟不能用3的

网友:
DJI 完全可以再出个 Phantom 3 Plus,替换成Inspire的控,加价2K。

网友:
官方号称,不就将生产P3的高清转换配件。

楼主:
其实就是p3上少了一个hdmi接口,悟的控如果精灵3能用,确实是个解决办法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昨模友拿悟的控來對頻 P3,對不了頻,請教樓上的是如何對頻的,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p3上少了一个hdmi接口,悟的控如果精灵3能用,确实是个解决办法
谢谢各位回复

我用悟控对过频了,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