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 1.6米双发同轴反桨载机 首飞

楼主(2015-05-06):
首飞基本成功,不枉断断续续制作一个月左右。

飞行品质尚可,俯仰安定性稍差,得益于低翼载(45g/dm2左右)飞机低速性能还行。
1. 基本配置 电机2212 KV1400两只型号各异;桨9046正反各一;电调30A 40A各一;电池5200 与2200各一压住机头;舵机9克4只。
2. 翼型平凸,翼弦240,翼展1600,全长1050。主翼梁选用门窗店铺的铝合金槽,价廉物美轻质高强;
3. KT板弯折应选用KT板切割刀才可以保证加工精度;这次不知道有这个神器机身断面略有偏差。
4. 重心位置较为敏感,今日第三次飞打算拍视频,结果机头滑落地面撞击石块,电池立刻燃烧毁了大半个机头。还好,能够修复。
5. 由于前拉后推导致桨效率有所降低,最大起飞拉力手感可能不足1700g,但毕竟开头两把都一飞冲天了!空中平飞略小于半油即可。
6. 修复机头打算前拉换个手上现成的2630KV1050电机上10寸桨。
7. 垂尾与尾翼可能稍小,再制作图纸要放大少许。
特别鸣谢!SPECIAL THANKS FOR今日在场模友与他的GF热心帮忙!这位兄弟飞的可是大大的油动直机!
时间都到哪儿去了……真正练习飞的时候真少啊

这个周末修好机头了

楼主:
沙发自己坐一个先

网友:
不错,做的精巧

网友:
快上视频啊

网友A:
如果你不用反桨   都是用正桨   它电机的反扭力会互相抵消吧!!!

网友B:
前面那个电机效率会降低,铝合金加强,太重,切割刀弯板子,太难看。

网友C:
飞机很棒,设计新颖,不知道试飞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很棒,设计新颖,不知道试飞效果怎么样

已首飞,低速性能尚可。总体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用反桨   都是用正桨   它电机的反扭力会互相抵消吧!!!

必须用正反桨啊,你再仔细想想看?

楼主:
没有拍成视频,下次再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那个电机效率会降低,铝合金加强,太重,切割刀弯板子,太难看。

铝合金代替碳杆做作主翼梁导致的增重经过称重我表示可以接受,但碳杆的加工购买限制太多。
前桨的效率不够理想但还是能够提供部分拉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合金代替碳杆做作主翼梁导致的增重经过称重我表示可以接受,但碳杆的加工购买限制太多。
前桨的效率不 ...

碳素杆,经济实惠,前面电机效率和电机产生的阻力以及电量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用正反桨啊,你再仔细想想看?

哦!!!对! 对! 对!

网友D(2015-08-04):
朋友,翼尖小翼是你自己设计的吗?你根据什么制作的,感觉加翼尖小翼和不加翼尖小翼在续航和飞行品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翼尖小翼是你自己设计的吗?你根据什么制作的,感觉加翼尖小翼和不加翼尖小翼在续航和飞行品质上有什 ...

这个翼尖小翼主要是为了封堵机翼的端口面顺便制作的
没有做专门的设计
多少有些作用吧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E:
做的挺棒,,速度怎样啊

楼主:
谢谢!
不是很好飞,桨的效率不够拉力不足,飞行显得很费劲,必须满油工作。
不是很满意。计划有时间改进了再做。
可是时间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挺棒,,速度怎样啊

已回复,谢谢。
现在已经拆解了。
有时间再做。

网友F:
创意不错,不知道电机是多少KV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创意不错,不知道电机是多少KV值的。

两只2212KV1400电机,两只30A电调,用的是9吋桨。
飞机有些超重,可以再做小一些,比如1300翼展,把总重控制在1200克左右估计还要好飞许多。
我这个飞机基本要一直满油门。
祝你成功!

网友G:
不错、有创意、期待你的改进型问世、爽飞!

网友:
改左右双发会好飞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