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小蚁相机可否挂在华科尔G-2D上

楼主(2015-05-06):
华科尔G-2D挂狗3的
感谢感谢,竟然搜不到这个搭配

网友:
我感觉应该可以吧,外形应该一样的,只是重量不一样可能要配重心,不过没试过,准备过几天买个小蚁呢

网友A:
小蚁比狗3大一点  可以给小蚁做个外科手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蚁比狗3大一点  可以给小蚁做个外科手术

这~必须刚好一样才行么
狗3     ,60,40,20,74g
小蚁,60,42,41.2,72g

楼主:
经研究,发现是可以的
X宝上的g-2d没有说可搭载小蚁,但是基本都说可搭载ilook
ilook:82,41,44
狗3     ,60,40,20,74g
小蚁,60,42,21.2,72g

这样就高度比ilook高1mm,外形基本一致,所以可用g-2d云台

网友:
米狗去背插,估计够呛

网友B:
小蚁可以用在G-2D上,但是要改直接是装不上去的。

网友B:
我才买了个G-2D研究了2天才下手改。明天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才买了个G-2D研究了2天才下手改。明天上图。

等着你哦,上图了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才买了个G-2D研究了2天才下手改。明天上图。

求改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蚁可以用在G-2D上,但是要改直接是装不上去的。

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