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T10CHP 选哪个高频头比较好

楼主(2015-05-06):
求助,早以前买了个FUTABA T10CHP,现在想换个2.4G的用,请问各位大哥们选哪种高频头好呢,抗干扰强的。在网上看了一下,一个600多的TM-FHRF.MODULE  S-FHSS制式2.4G。一个950,原装10C 用 2.4G  TM10高频头,新手不懂区别,麻烦懂的给小弟说说。。。 先谢谢啦~!~!~!~!~!~!

楼主:
帮帮忙啊 各位。。。

网友A:
FASST的好些,FHSS对应的是低端的接收机

网友B:
原装的有点贵。。。你可以换别的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有点贵。。。你可以换别的高频头

你是说换别的牌子的高频头?我还说通牌子的使用开会比较方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SST的好些,FHSS对应的是低端的接收机

怪不得FHSS要便宜好几百块钱。这俩比起来FASST在信号强度和稳定性上来说哪个好点~?谢谢

网友:
最好是买TM10的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不得FHSS要便宜好几百块钱。这俩比起来FASST在信号强度和稳定性上来说哪个好点~?谢谢[/ba ...

当然贵的好一点,FHSS的理论上接收距离要近点,接收机也便宜。

楼主:
那原装TM10对接收机挑剔吗?能和华科尔的小瓢虫或者哈博森的那个迷你四轴飞机匹配成功吗?想先练习那种小四轴。谢谢解答。。。。。。

网友(2015-06-07):
我用的FrSky 2.4G futaba 升级套装 +V8FR-II HV 接收机,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