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传或OSD如何使用动力电池供电?

楼主(2015-05-07):
我是想了解多轴的结构布线..还没入FPV.预先做好功课下.

1.我用的是电流计.5针的5V插头已经给飞控供电了. 请问要从哪里再接个12V的线出来给他们(OSD)供电. 如果从电池直接取电..30C的放电能行?
2.12V电是不是直接供到OSD,然后图传连接OSD直接从它这里取电?
3.OSD如果接了12V.  另一头从飞控供过来的5V是不是不用接.
4.狗连接图传时.可以用狗自己的电源来运作拍摄吗?

网友A:
取电的方法很多啊,如果动力电是3S的就直接从电池取,如果大于3S就加个降压模块,还有宽电压的OSD,比如DJI的,2-6S都可以。
另外,你没有说用的是哪款的图传和OSD,问接线的问题,人家不好回答啊。
狗用自己的电池或者外接电源都可以。

网友:
想從動力電取.剛開始佈線時就要預留JST接頭電源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电的方法很多啊,如果动力电是3S的就直接从电池取,如果大于3S就加个降压模块,还有宽电压的OSD,比如D ...

直接电池取电..3S动力电池本身20-40C的放电倍数.直接取没问题? 而且本来电池就两个头.. 都是要自己焊接一条小线出来给OSD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电池取电..3S动力电池本身20-40C的放电倍数.直接取没问题? 而且本来电池就两个头.. 都是要自己焊接一 ...

OSD才多大点电流,当然没问题。接头需要自己焊。你反正要焊接头的,分一路出来就行了。

网友B:
先看好相应的说明书,几V供电就用几V,动力电甩一根线,然后可以用稳压模块12或者5、、、然后就用接头把需要供电的连接在一起。狗自带电源可以不接外电源。
例如我的  动力电甩出一根线,然后接12V稳压,把这12V输出线连接到云台、第三方WIFI、第三方OSD等等。飞控什么的直接用动力电也没事,一般都是上限是6S。具体你看你飞控了。能直接用就直接用,不能直接用动力电的话在考虑稳压

网友:
搞那么复杂干嘛啊?再加一个小电池单独供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好相应的说明书,几V供电就用几V,动力电甩一根线,然后可以用稳压模块12或者5、、、然后就用接头把需 ...

3S动力电接一根线出来还得用稳压模块?   3S的11.1V直接接OSD或图传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S动力电接一根线出来还得用稳压模块?   3S的11.1V直接接OSD或图传不行吗?

3s电压,12。6v。看你的设备支持几s了。一般的话直接用就.你自己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