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超级版和普通版

楼主(2015-05-07):
求各位高手魔友讲解下 本人准备入天9 但是有两个版本 普通和超级的 超级的要贵点。他们的区别大吗?手感如何 我应该怎么选 纠结很 毕竟几大百啊 用过的魔友帮帮我 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超级版可存85架模型数据,普通版存15架模型数据,超级版操控细腻,不用数码舵机体会不到,新手也体会不到。

网友B:
普通就行吧,以后玩好了,还是要换更好的。

网友:
建议普通版

网友C:
超级版和普通版手感一样,但超级版是外置高频头,以后各种方便

网友D:
你能真实感觉到的不同就是价格和可以存储的机型数量。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最后还是入了超级版的了

网友E:
有钱就是不一样

网友F:
记得超级版本是4096的分辨率
普通版本是1024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最后还是入了超级版的了
买好一点的,以后不会后悔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最后还是入了超级版的了
多花那几百块真不值得,我手里就有超级板和普通板,当初买的时候和你一样纠结,经过两年的使用,除了能多存几组模型数据外,使用上感觉一个鸟样。

网友I:
普通版吧,够用,

网友J:
1024,2048、4096普通手一般舵机是感觉不出多大差别的。